WinCE5.0 设备,随硬件声卡型号改变,将*.reg "I2SCodec" 从4228改为4271 ,然后build and sysgen ,结果:触摸屏不

楼主:
Wince5.0 设备原来是硬件声卡是4228 后来改为4271 ,系统音量统调节失效。所以将*.reg中涉及到4228的地方都改为了4271,

如下:
;   "I2SCodec"=dword: 10af - CS4271,  1084 - CS4228, default:4228
"I2SCodec"=dword: 10af

结果烧写后,发现设备触摸屏不亮了,但是可隐约看到系统桌面是启动了。

请各位仁兄指点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
能隐约看到桌面系统,难道是背光驱动被改了?声卡是不是占用了,背光的PWM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