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写的MMI程序不能在CE里运行?

楼主(2009-01-12):
C#写的MMI程序不能在CE里运行?
C#写的MMI程序不能在CE里运行。在XP下双击该程序,运行正常,可拷到CE下却不能运行,什么也不提示。可是在.net studio中下载到CE中,却可以调试并正常显示。
请问,是不是PB生成bin时,什么组建没加进去? 其中,.net compact framework1.0已经加进去了。
程序

网友A:
在XP下能运行的在CE下应该不行吧,需要用CE的选项去编译呀,同时目标机器上必须有相应的.net部署文件。

网友B:
回楼上:
可以运行的,编译选项是ANY CPU,可以跨平台运行。
我就是问目标机上还需要哪些.NET部署文件?

网友C:
你编译用的.net compact framework是1.0的么?

网友D:
按MS跨平台的说法,应该是目标机上要有相应版本的.net compact framework。
.net compact framework 1.0 或.net compact framework 2.0???

网友E:
PB生成BIN时,加入的是.net compact framework1.0,请问还需要加什么选项?
现在情况:如果用.net studio 登陆到ce 上调试后,会拷贝一些文件到CE WINDOWS\目录下,如果有这些文件存在的话,我编写的其他C#程序都能运行。
现在可能还是我有些OS选项没有加进去。

网友F:
我在MS网站上下载了WinCEPB50-071231-Product-Update-Rollup-Armv4I.msi并安装,添家了.net compact framework2.0项,并编译了内核烧写到ARM中。
运行C#写的程序时,仍报错提示“未能加载类型,QUY.MainWorkCon.ctor()...”,是不是 catalog中仍有相关的项没加进去,或者程序编译问题?

网友G:
移动板块 发问,这里很多人用C++的,所以不知道你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