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编译出错

楼主:
"data"   segment   too   large

尝试过的解决办法
1、设置 DATA格式为 XDATA: 但是程序不能在单片机上正常运行
2、改变数组存储方式uchar key0[16][40],key1[16][40] TO uchar code key0[16][40],key1[16][40]
但是IDE编译依旧出错,并且在其他地方上查到 code数据在单片机工作时是只读的

最后在别的地方 看到说可以把大的数组放到 外部数据存储器 中
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

希望各位帮帮忙

网友:
代码太长,裁剪一下、

网友:
这样看看
uchar xdata key0[16][40];
...

不过要看你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
STC的通常都支持512-1k的SRAM,如果要更大的就只有扩展RAM了
可以通过记事本打开KEIL的工程文件,修改相关MCU的参数也可以

网友:
试试code关键字,把数组定义到程序空间
uchar code key0[16][40];

网友:
用ultraedit打开工程目录下的*.M51文件,查看RAM使用情况,你这个问题是RAM空间(data,该是前128字节的ram)不够用了。
如果是固定的数据,可以用 unsigned char code 的方式
如果是需要改写的,可以用 unsigned char xdata,具体存储配置要看datasheet,里面有一个是写到外部存储器还是(XRAM)内部存储器的设置。

网友:
问题是LZ的片子也得有XDATA才行...

网友:
想办法用时间换空间。你的DATA太大了[16][40]=640,512的RAM都给你都不行,如果是固定的数据放code吧,如果是变量,那把16个改为1个试试(即[40]也可能还大)

网友:
使用伪指令#PROGRAM 把数组定义到代码空间!

#pragma data:code//定义在代码区
const unsigned char key0[16][40]
const unsigned char key1[16][40]

#pragma data:data//返回ram区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