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好心人帮助解决通信协议的定制及数据的提取,急等

楼主(2009-05-17):
请好心人帮助解决通信协议的定制及数据的提取,急等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与PC的串行通信,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单片机下位机端要发送20个参数数据给上位机PC,
通信协议应该怎样定制呢?帧格式中数据部分有速度,高度等数据,这些数据如果用两个字节表示该怎样表示啊?
我的想法是 :0xaa 0x2d0x2f .....0xff,以0xaa作为包头,0x16作为包尾,数据部分表示一个速度值用2d2f这两个字节表示,不知道我的想法对吗?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数据由单片机发个PC,PC端我用VC +MSCOMM控件来做上位机界面,应该怎样接收啊?是不是先把
接受的数据放到一个BYTE类型的数组里,看了网上很多这种方式的接收例子,然后把每个字节格式化成字符表示,
我的困惑是如果速度有两个字节表示,PC上位机怎样把它从
众多的数据中提取出来,怎样把这两个字节转换成一个十进制数呢?
急。。。。。
数据
好心人
包头

网友A:
协议随便啦,能满足你的功能要求就可以啊。
你的协议怎么规定就怎么取出速度的数据。

网友B:
谢谢,如果我用两个字节表示来表示一个速度值,如FF 02 03 FD,ff是包头,fd是包尾,02 03是表示速度的高低两个字节,在VC上用MSCOMM控件怎样接收啊,程序应该怎样写啊?

网友C:
不知道你做什么的,通讯协议可以自己定,也可以用通用的,要不看看modbus通讯。

网友D:
谢谢各位,由于是单片机新手,现在知道了,协议定制完了,现在问题是数据在VC的上位机怎样提取并解析出来呢?
程序不会写。

网友E:
汗。。你自己都说了用MMSCOMM哦,或者你随便网络上搜索一下,VC调用串口的代码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