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更改液晶如何使用

楼主:
我们的项目不需要使用彩色的液晶,使用的是单色液晶类似于12864液晶。
主要显示采集的数据的处理结果。那液晶驱动怎么写,用流驱动行吗?
那样我的程序怎么设计,怎么在液晶上显示啊?
晕,我头有大了~~

网友:
你说的是STN的屏吧,跟TFT的差不多

网友:
在bootloader里要重新写
系统里,CE提供了显示驱动框架,实现里面的函数就行了

网友:
还是不懂啊,我写好CE提供的框架,等等一些函数,难道wince也会在12864的液晶上显示“我的设备”的图标~!!!。12864的估计还显示不完整这个图标呢???

网友:
自己做一个驱动吧

网友:
不知道怎么做啊?指点啊

网友:
很显然是要自己写的
----
最好是先裸板调试,能正常显示了,再添加到NK里面(以流驱动的方式)。

---
至于这么写, 看网上有相关的驱动代码没有,就是初始方法。我想是应该有的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是要自己写的
----
最好是先裸板调试,能正常显示了,再添加到NK里面(以流驱动的方式)。

---
至于这么写, 看网上有相关的驱动代码没有,就是初始方法。我想是应该有的吧
-

如果打死都不能再Google上百度到 那只有肯 datasheet了,当然要和你的硬件工程师 配合,不要乱接线换让你写driver

网友:
引用楼主 jiereliyi 的回复:
我们的项目不需要使用彩色的液晶,使用的是单色液晶类似于12864液晶。
主要显示采集的数据的处理结果。那液晶驱动怎么写,用流驱动行吗?
那样我的程序怎么设计,怎么在液晶上显示啊?
晕,我头有大了~~

采用流驱动完全可以实现。无非是一些IO初始化的问题,楼主不难的,不要慌了,参考单片机移植过来即可。
比TFT的那些简单的多了,你这种液晶不需要使用ARM的 LCD控制器的。

网友:
LZ写过这个driver之后你对驱动就没有了恐惧感了 !!哈哈

网友B:
WinCE支持的最低分辨率应该是QVGA,也就是320×240或者240×320,你的128×64的点阵太小了,支持不了,就直接用RTOS好了。

网友:
ccyu貌似有道理

网友:
感觉这个lcd不适合写成驱动形式。直接写成函数然后在需要显示的地方直接调用程序最好。写流驱动需要频繁更新缓冲区很难操作。可是这样我的程序越来越显得不需要操作系统了。一个键盘程序,一个液晶显示一个ADC程序。根绝键盘操作显示ADC经过处理后的数据。哎,我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支持的最低分辨率应该是QVGA,也就是320×240或者240×320,你的128×64的点阵太小了,支持不了,就直接用RTOS好了。

RTOS你指的是什么操作系统。ucos-ii?

网友:
我的显示屏可以更换成320*240的单色屏,这样wince可以驱动吗?

网友:
估计可以正在尝试,不过公司买的液晶带控制器,非要使用不带控制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