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DeviceIoControl的问题

楼主(2009-07-14):
问一个DeviceIoControl的问题
很多ce下流式驱动的xxx_Read和xxx_Write都留空而把相应的代码放在xxx_IOCtrol中,这只是因为习惯问题还是因为ReadFile之类调用会先经过文件系统层然后再转给设备管理层没有DeviceIoControl直接通过设备管理层效率高??
设备
管理层

网友A:
不经过文件系统肯定效率高些.
我觉得主要是,deviceIocontrol可处理的情形多些,灵活方便,可以自己定义code.

网友B:
这个函数应该做配置用;
配置好了,就应该使用 ReadFile WriteFile
这样,驱动 和 应用 开发人员可以更规范的交流。

网友C:
但是我看一本ce的驱动书上说:
XXX_Read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calling ReadFile. It performs a Read operation.
Frequently, it is not implemented.
《ce fundamentals》,它推荐使用ioctl不使用read/write,我觉得应该是效率的原因吧

网友D:
应该不是效率,而是灵活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