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设备型号ID

楼主(2010-02-25):
如何获取设备型号ID
PC DotNet环境System.Management空间里有ManagementObjectSearcher类,可以用ManagementObject["Product"]获取电脑型号ID
但wince里没有System.Management空间,请问wince里如何获取设备型号ID,需要使用API中的哪个函数,谢谢
设备
型号
wince
如何

网友A:
能不能察看一下主芯片的datasheet,看看上面介绍的方式。
然后再在wince平台下尝试编程读取。

网友B:
WINCE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來来获取系统信息。
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
IOCTL_HAL_GET_DEVICEID
IOCTL_HAL_GET_HWENTROPY
IOCTL_HAL_GET_UUID
IOCTL_HAL_QUERY_DEVICE_SETTINGS
IOCTL_HAL_QUERY_DISPLAYSETTINGS
IOCTL_PROCESSOR_INFORMATION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是SystemParametersInfo函数,用的SPI_GETOEMINFO值为258,我有两个PDA都是惠普的,一个型号ID为“HP iPAQ hx2190b”,可以正确获取厂商及型号字符串“HP iPAQ hx2190b”;另一台型号ID为“hp iPAQ rx5765”,用同样的代码却获取了厂商名称“Hewlett-Packard Company”
不知道除了这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正确获取型号ID,主要没找到这个字符串放在什么位置
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D:
这个所谓的ID是OEM厂商在定制系统时写的,没什么实际的作用,也不可能的!!!
除非用硬件的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