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6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09-06-08):
lpc2106外部中断问题
在《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践》一书中,当讲到外部中断标志寄存器EXTINT时,其中有几句话我实在不能理解。请各位高手进来帮我看看。此话如下:
“ 当外部中断EINT0引脚变为低电平并且EINT0映射到它相关的引脚时,该位置位。当对应引脚的逻辑电平为1时,可向该位写入1将该位清零。”
尤其是这话后面那部分“可向该位写入1将该位清零”让人琢磨不透。它是为何要向该位写入了1后,又将该位清零,其中隐藏了些什么呢?
书上程序的实现为:LDR RO,=EXTINT
MOV R1,#0X01
STR R1,[RO] ;清除EIN0中断标志
这里是将立即数0X01送入中断寄存器EXTINT中,也即将中断寄存器EXTINT中的EINT0位写入了1,为何这里却说是清除EINT0中断标志呢?
控制器
寄存器
程序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可以把这理解为触发器,相当于操作触发器复位端使其复位。
其实,这就是清中断标记,有的自动清除标记,有的写0清除,有的写1清除。这是和芯片体系结构相关的, 没有必要深究。

网友B:
ls正解,跟寄存器的硬件结构相关

网友C:
很多寄存器的某位都是“只读”,“写入清零”的,碰到多了就熟悉了,没什么特别的,跟芯片的逻辑电路设计有关,完全可以设计成写1是1,写0是0,不过要增加至少2个逻辑门,成本高。

网友D:
这没什么,就上楼上说的一样,人家硬件是这么设置的,你发个高电平过去,他就很容易就知道你这个电平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写0,那么就是发底电平过去,那么他要知道你想做什么,就要在对应的引脚设置高电平,电平翻转了,他才知道你给信号过来了,保持高电平耗电的。那还不如你发1过来,硬件帮你实现写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