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usb驱动在amd上的怪异举动,高手请进!顶有分!

楼主:
小弟不才,做了个摄像头的USB驱动,采用的是68013A的芯片,传输模式是bulk,数据量大概在10MB/s,驱动采用的是driverstudio3.2的架构开发,目前在Intel的主板上一切正常,但在部分AMD的主板上出现了个奇怪的问题,我通过Bus hound抓取USB的通讯包发现我接收的大块数据,每1024字节的前528字节数据完好有效,而后496字节全部是00填充。而此问题在Intel机器上没有问题,使用PCI-USB卡同样出现该问题,遂怀疑是USB数据处理的南桥上,南桥芯片采用的是ati的SB600,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欢迎顶贴,讨论有分。

网友:
硬件干扰? 不懂, 随便猜猜 呵呵

网友:
应该不是随机的干扰现象,是可复现的,有规律的。

网友A:
USB协议有定义4K boundary的规定,检查一下是否在处理数据的时候code中有跨越边界的问题,如果跨越边界读写,有可能有清零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协议有定义4K boundary的规定,检查一下是否在处理数据的时候code中有跨越边界的问题,如果跨越边界读写,有可能有清零的现象。

能详细说说吗?我的在Intel核下没有问题。出现问题的是AMD核的主板下!

网友:
顶一下!持续讨论中...

网友:
已经基本解决了,原来是AutoIN和Descript要同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