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6.0 VS2005 “go to definition ”功能 无法定位相关内容

楼主:
关于WINCE6.0 VS2005 “go to definition ”功能 无法定位相关内容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装了VS2005 打开mini2440的BSP包(缺省内核工程),可以编译内核通过。
我想用go to definition 功能跟踪一下程序,比如定位一个函数或变量在哪个地方定义的。
但是,go to definition 功能确总是说我要定位的内容“没有定义”。VS2005需要在哪个地方设置吗?
是不是我的路径设置有问题?各位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情况请查看附件图片。谢谢!

例如:我要 go to definition "I2C_Init"这个函数!会出现这样的提示,但是“I2C_Init”是存在的,并且整个工程都通编译的。见下图!

麻烦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
每个函数都找不到吗?

找个同文件中的函数试试呢?

网友:
是的,每个函数,还有里面的变量、常量等定义都找不到!在同的定义里面也试过的。
是不是跟工程的设置有关呢?

网友:
这功能我从未成功过,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
装个visual assit插件可以,
感觉需要在VS2005 中哪个地方设置下,应该可以的,但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
装个visual assit就可以了?visual assit有没有规定是哪个版本?有没有规定装在哪个位置呢?
谢谢!

网友:
从官方网下载了一个VA_X_Setup1823,装了之后。出现了如下现象:
1、所有定义过的变量、常量都有颜色标志,代码看起来好看很多!
2、郁闷的是,原来的go to definition 却变成了灰色,比原来还更惨
见下图。

网友:
有没有哪个地方需要设置的?另外问一个问题:
我的VS2005是友善之臂2440开发板里提供的安装程序和相关补丁。
请问这个VS2005是专门针对嵌入式开发环境的吗?还是跟平常我们用来开发PC(X86)软件的VS2005是通用的?
谢谢!

网友:
正在犹豫用PB6.0还是5.0,看来还是5.0独立界面的好,跟2005混在一起肯定很郁闷吧

网友:
VX 的 go to definaition 的快捷键是 alt + G
另外官方下的版本是要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