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6.0EBOOT网卡初始化出问题了~~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调试信息如下:
Enter your selection: d
CS8900: MAC Address: 11:22:33:44:55:66
0x0
ERROR: Probe: EISA NumberError.
ERROR: InitEthDevice: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ERROR: OEMPlatformInit: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同一块板子上跑5.0没问题,但是跑6.0网卡 就无法初始化  帮帮忙。。。我老大 让我这周内解决。。。可是我还没什么头绪。。。
本文来自Tony嵌入式论坛,原文地址:http://www.cev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399

网友:
100分求解~~大家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EISA NumberError.网卡初始化有问题吧,获取Number出错了

网友B:
什么网卡,CS8900?DM9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网卡,CS8900?DM9000?

是CS89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EISA NumberError.网卡初始化有问题吧,获取Number出错了

按调试信息来说是Number错了,但是5.0和6.0获取的值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就一个好用一个不好用。。。郁闷死了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除非遇到过,否则很难给你什么建议,还是要自己多调调。

网友:
首先看看地址映射对不对,如果驱动都是一样的话问题很大可能是地址映射有区别导致无法初始化。
其次要看看程序是不是真的跟网卡通讯上了,当然如果通讯不上很可能是地址问题。
最后看看如果通讯正确的话,追踪一下具体哪一步导致初始化错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期望你早日解决。

网友:
比较熟悉DM9000AE的驱动,在5和6下都通了。我的经验是:
1、网络芯片相关的GPIO设置,主要是nCS
2、设置CPU中与网络芯片有关的寄存器,这些寄存器用于控制网络芯片时序。
3、网络芯片对应的片选地址。

网友:
结贴了~bsp_base_reg_cfg.h 里的BSP_BASE_REG_PA_CS8900A_IOBASE 和BSP_BASE_REG_PA_CS8900A_MEMBASE调的值不对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