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第二次置端口的语句不起作用了?

楼主:
TRSIA=0X01;
PORTA=0X02;
PORTA=0X00;

第一句PORTA=0X02;设置后,单片机的管脚有反应,就是在PORTA的第二个管脚可以量到高电平;
但是最后执行PORTA=0X00的语句后,PORTA的第二个管脚仍然是高电平,也就是说PORTA=0X00这一句没有起作用。
这是什么原因呢?
好像有时又可以执行到这一句。
一直困惑中……

网友:
你有外电路吗?

外电路会影响不?

另外,IO的方向是否为输出?

网友A:
可能还是时序的问题,寄存器配置都有建立时间的。
比如上电时TRISA都是1,也就是输入;此时配置成输出,还要接着向端口输出电平,可能会有问题。

在实际中这样操作时,端口电平改变之间都需要加延时的。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时序的问题,寄存器配置都有建立时间的。
比如上电时TRISA都是1,也就是输入;此时配置成输出,还要接着向端口输出电平,可能会有问题。

在实际中这样操作时,端口电平改变之间都需要加延时的。供你参考。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普通I/O口是不能变化太快的

网友:
加两个空操作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程序没有死循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