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410实现了MFC,2D,3D加速之后播放普通视频花屏!高手赐教!

楼主:
自从6410实现了硬解码(MFC),2D,3D加速之后,播放普通视频文件就出现花屏现象(如果播放使用硬解码就正常)。

也就是说如果使用硬解码来播放视频文件就正常,不使用硬解码直接播放视频文件就出现花屏现象。

网友:
自己ding一下!!!!!!!!!!!

网友A:
花屏?用什么播放器?tcpmp?试试tcpmp的ddraw rgb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用什么播放器?tcpmp?试试tcpmp的ddraw rgb模式

tcpmp的ddraw rgb模式?是什么模式??????????????

我用的就是TCPMP,但是我用Media Play播放就是没问题。

网友:
组件没加全?

网友A:
tcpmp设置里把directdraw 模式选成RGB,视频模式设置为directdraw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pmp设置里把directdraw 模式选成RGB,视频模式设置为directdraw即可

组件都加了.

这些还要我们来做吗?

网友B:
来人顶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人顶一下啊~~~~~

ding

网友C:
为什么没有人回我的贴呢!!!!!!!!!!
我现在不要MFC,2D,3D加速,发现播放普通视频仍然是花屏现象,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有人回我的贴呢!!!!!!!!!!
我现在不要MFC,2D,3D加速,发现播放普通视频仍然是花屏现象,高人指点。

有没有注意过分辨率?

网友D:
参考6楼方法,应该可以解决!另,在VS2005组件选取中去掉DirectDraw和Direct3D Mobil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6楼方法,应该可以解决!另,在VS2005组件选取中去掉DirectDraw和Direct3D Mobile!

老大,把DirectDraw去掉,那MFC不是不能用了吗?

网友:
我现在把ECPMP改成GDI模式,显示就正常了,但是视频好像没有directdraw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