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带串口的pda。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个带串口的pda。
在仪表的Modbus通讯中,上位机可以是PLC、PC、PDA或智能手机。

最近需要找个pda作为仪表的上位机通讯。
要求是
1.带串口(作为上位机的通讯用)
2.可以安装程序。(通讯程序,这个需要编写。)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要求了,价格当然是便宜点的。千元以下最好。

目前查到的资料基本是用wince的系统。上位机的软件自己开发。

不明白的地方:
如果用usb模拟的串口,那么下位机是仪表,仪表的驱动怎么解决?(仪表是普通的单片机控制)

实际上就是做个如下文章的东西
http://blog.ednchina.com/azmao/141787/message.aspx
可是不明白的是串口是实际中的还是usb模拟的,多普达P660是没有串口的。

网友:
手机是没有串口的。那种工业上用的就有。但是价格千元估计没有。

网友A:
哈哈,居然看到我的BLOG的文章。
手机是没有串口的。USB也是没有HOST的,不能和MCU通讯。
我使用的是蓝牙通讯。
带串口的PDA还是有的。不过好像都是水货。没有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居然看到我的BLOG的文章。
手机是没有串口的。USB也是没有HOST的,不能和MCU通讯。
我使用的是蓝牙通讯。
带串口的PDA还是有的。不过好像都是水货。没有考虑。

嘿嘿,你竟然出现了,到处找你呢。

网友B:
买块小一点的开发板就OK啦,只要你不嫌样子难看。

网友A:
HP的许多款PDA是带串口的,不过价格都不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许多款PDA是带串口的,不过价格都不低呀。

加个qq聊聊可否?我的:48480808

看你也做质量计,我也是做质量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块小一点的开发板就OK啦,只要你不嫌样子难看。

作为产品卖给客户,开发板做成成品太麻烦。

网友:
我们从外国搞一些回来,感觉老外的价格卖那么高是必然的,做的模具,稳定性等都是很牛。几千块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块小一点的开发板就OK啦,只要你不嫌样子难看。

作为产品卖给客户,开发板做成成品太麻烦。

也不麻烦啊,找个样子比较好设计比较合理的开发板,外面套个盒子,最多再引出开关和加个电池,我想这是在不自己做硬件情况下的最好解决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块小一点的开发板就OK啦,只要你不嫌样子难看。

作为产品卖给客户,开发板做成成品太麻烦。

也不麻烦啊,找个样子比较好设计比较合理的开发板,外面套个盒子,最多再引出开关和加个电池,我想这是在不自己做硬件情况下的最好解决方法了。

呵呵,这个毕竟离产品还有距离的,找到了几个,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我们有带串口的PDA价格就是便宜呀
操作系统        Windows Mobile 2003 for Pocket PC SE
处理器类型        Intel PXA255
处理器主频(MHz)        300Mhz
显示屏        3.5'' 彩色TFT液晶显屏、240*320分辨率,6万5千色彩显示
RAM容量(MB)        64MB SDRAM
扩展插槽        SD/MMC兼容扩充槽
通讯端口/各类接口        串口
电池        1350mAh锂电池
外形尺寸        112.18mm*69.6mm*16.3mm
产品重量        145g
        带 SDIO +232串口+3.5寸屏行业PDA
联系:壹捌陆零叁零叁五零玖捌  安东

网友:
我们就有做啊

基本配置
CPU        Freescale i.MX233 @480MHZ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CE 6.0 R3 / 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7
内存        128MB DDR SDRAM
用户存储空间        Micro SD Card  2GB标配
用户存储扩展        Micro SD Card  SDHC compatible最大32GB
数据采集
外接串口采集        2个标准RS232/RS485串口,可通过软件配置工作模式
2个USB Host接口,USB2.0 High speed 480Mbps,兼容USB1.1
条形码扫描        集成HoneyWell高可靠性一维激光扫描引擎 / 高级二维图像引擎
RFID读写器        支持读写Mifare one S50、S70、Ultralight卡、非接触式CPU卡、I-Code2、Tag-it卡;支持SAM卡;
支持符合ISO14443A、B,ISO15693,ISO7816协议非接触卡
通讯功能
以太网口        10/100Mbps 1 x RJ45座,带Link/Act LED指示,支持 HP-AutoMDIX自动翻转
无线网络数据传输        GFSK无线数传模块,433MHZ(432~436MHz)、925MHZ(902~928MHz),频率以1MHZ为步长软件可调,功率10mW~500mW软件可调,速率1600bps~115200bps软件可调, 接收灵敏度-120dBm
        Zigbee 2007全功能协议模块,2.4G(2405MHz~2480MHz)频率,频率以5MHZ为步长软件可调, 功率100mW或500mW,串口速率9600bps~115200bps软件可调,通讯速率250Kbps, 接收灵敏度-110dBm
WIFI        IEEE 802.11b/g/n   WiFi
3G         支持所有3G制式,WCDMA/CDMA2000/TD-SCDMA,兼容GSM/GPRS/EDGE, CDMA/EVDO,支持短信收发,支持免提语音通话
蓝牙        蓝牙 v2.0 + EDR
GPS        高灵敏度 -165 dBm,66个并行收星通道,22个跟踪通道
物理特性
屏幕        4.3英寸(480x272)/7.0英寸(800x480)/10.1英寸(1024x600),高亮TFT彩色液晶显示屏
触摸屏        4线电阻式触摸屏,支持手写输入
键盘        1个多功能按键(Home/Scan)
LED指示灯        1个双色大LED系统状态指示灯
电源        外接7V~24V DC电源适配器
        内置3.7V 3200mAh(4.3英寸) / 8200mAH(7.0、10.1英寸)锂聚合物充电电池
        快速充电支持:2A大电流充电
        1个总电源开关,1个待机、唤醒按键
        优化的电源管理,提供最长持续工作时间
音频        内置麦克风、免提式1Wx2CH扬声器,同时提供外接耳机接口
尺寸
重量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        -10℃至 +70℃
储存温度        -20℃至 +85℃
湿度        5% to 95% RH 无凝露状态
工业防护设计        正面符合IP65,可选包胶提供跌落防护
抗震和抗冲击        5-400Hz PSD(任意)和30g(3轴)
静电放电(ESD)        +/-15kV空气放电,+/-8kV直接放电
第三方应用开发支持
系统软件开发        Microsoft Windows CE SDK
系统编程环境        eMbedded Visual C++ 4.0 / Visual Studio 2008(支持.NET CF 3.5
产品附件
标准配件        12VDC-2A电源适配器、触摸笔
自选配件        手带、多功能背包
保 修        提供12个月的免费保修服务

联系Q Q   7269 4785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