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evc连接WINCE

楼主:
现有设备:XP下安装EVC,交叉网线、WINCE真实设备一台。

请问:如何才能在设备上调试EVC上编写的程序?谢谢。

网友:
需要设备的SDK

网友:
我的SDK安装有点儿问题,总是提示一个ERROR,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A:
利用 ActiveSync 可以调试,WinCE 设备中也需要相应的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 ActiveSync 可以调试,WinCE 设备中也需要相应的组件。

正解!

网友:
没有SDK,ActiveSync 也能完成调试功能?
LZ是要调试功能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