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扫描枪MC1000 编程问题

楼主(2009-07-29):
evc 扫描枪MC1000 编程问题
因为是初学者,对evc不是很熟,所以提个比较笨的问题
在对话框编程模式下
每次在通过扫描枪扫条码到文本框里的时候,程序就会自动退出,请问哪位高手大哥能帮我解决一下。
小妹感激不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现成的程序。第一次都能运行,但是一修改程序,就会报错
cannot open input file 'Audioapi32.lib'
程序里面没有这个。请问哪位大哥或大姐能帮我解决下。
问题
编程
cannot
对话框
初学者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在没有源代码的情况,无法解决!
第二个,'Audioapi32.lib'是否存在呢?

网友B:
我自己已经解决第一问题了,
需要在void CMy1234Dlg::OnOK()
里面加上UpdateDate();
这句话要删除 CDialog::OK()
这样就不会在每次扫描的时候退出窗口了。
第二个'Audioapi32.lib'。我在代码里没有找到这个文件的引用,请问这个是什么文件。应该是缺少这个文件

网友C:
你链接的时候应该用到了吧?否则怎么会报这个错呢~~~

网友D:
查找下工程 有没有 'Audioapi32.lib' 这个字符串撒

网友E:
查过整个工程中就没有'Audioapi32.lib' 这个字符串

网友F:
查看一下,是不是Project->settings...->Link->category选择input,object/library modules中Audioapi32.lib所放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