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写的矩阵键盘扫描程序,怎么分别判断按下的键所在的行和列。

楼主:
有一种方法是给低位赋1110 1101 1011 0111,然后进行扫描。。
我在书上看到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分别判断所在的行和列的。。

//下面这段代码是我从书上抄的。。在switch那里我改了一下而已。先做个简单和测试
//但本来按下第一个键就led亮的。但是没有反应。。
//请问这段扫描键盘的代码是错在哪里?怎么改呢。。
void keyScan()
{
    void delay(UINT);

    UCHAR xTemp, yTemp, readKey, reReadKey;

    xTemp = (P3 = 0x0f) & 0x0f;  //扫描按键行值
    if(xTemp == 0x0f)  //无键按下
        return;
    yTemp = (P3 = 0xf0) & 0xf0;  //列值
    readKey = xTemp | yTemp;
    delay(5);  //延迟
    xTemp = (P3 = 0x0f) & 0x0f;  //扫描按键行值
    if(xTemp == 0x0f)
        return;
    yTemp = (P3 = 0xf0) & 0xf0;
    readKey = xTemp | yTemp;
    if(readKey == reReadKey)
    {
        switch(readKey)
        {
            case 0xee: P1 = 0x00;while(1); //测试按下第一个键
            case 0xde:break;
        }

    }

}

网友:
如果上面的代码问题很大的话。。能不能给我一份正确的。就是分别扫描行和列的 。

网友:
参考以下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i,j, temp, Buffer[4] = {0xef, 0xdf, 0xbf, 0x7f};
        for(j=0; j<4; j++)
        {
                P1 = Buffer[j];
                /*以下三个_nop_();作用为让 P1 口的状态稳定*/
                _nop_();
                _nop_();
                _nop_();
                temp = 0x01;
                for(i=0; i<4; i++)
                {
                        if(!(P1 & temp))
                        {
                                return (i+j*4);                  //返回取得的按键值
                        }
                        temp <<= 1;
                }
        }
}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百变不离其中,行驱列扫。。。。。。

网友:
理解中啊

网友:
应该是temp = 0x01;改为temp = 0x0f;吧。。。。是不是???

网友:
好吧 我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加个switch来根据你的数值判断出哪个按下

网友:
xTemp = (P3 = 0x0f) & 0x0f; //扫描按键行值
这句看不懂。
P3 = 0X0F,然后再位与。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线反转法不错的。

网友:
zxfen12提供的程序好像只扫描P0口的高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