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es56031)时序问题

楼主(2009-12-28):
IC (es56031)时序问题
有哪位弄过ES56031混响吗?
我按照datasheet的时序,采用UCOM模式,依次发送D4,D3,D2,D1,SHEEP = 10110,但是就是得不到正确的延时啊,总是得到最小的那个延时12MS,我怀疑是一个初始值,也就是说我没有设置成功。
延时
问题

网友A:
没有用过;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 结合修改参数,进行测试与验证。

网友B:
我在另外一个单片机里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问题是define的东西在之前已经定义了,后面再加没用,你看看代码是不是之前就已经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