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调用,效率不高。如何将函数改为宏替换,效率高些.

楼主:
函数调用,效率不高。如何将函数改为宏替换,效率高些.

============== 形式 1 =========================
void  temp_SET_SCK_LOW(void)
{
   pGPIOReg->GPLDAT = (pGPIOReg->GPLDAT & ~(0x1<<11));  //low
}
============== 形式 1 =========================

============== 形式 2 =========================
#define scl_clr()   GPIO_SetPinLevel(SCL_PIN, GPIO_LOW)
#define LCD_SCL_L       scl_clr()
#define temp_SET_SCK_LOW   LCD_SCL_L
============== 形式 2 =========================

如何将形式 1 改为 形式 2 ?

网友:
#define CLEAR11(x) (x = x & ~(0x1 <<11))

网友:
============== 形式 1 可用 =========================
void  temp_SET_SCK_LOW(void)
{
    volatile S3C6410_GPIO_REG *pGPIOReg = (S3C6410_GPIO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GPIO, FALSE);
    pGPIOReg->GPLDAT = (pGPIOReg->GPLDAT & ~(0x1<<11));  //low
}
============== 形式 1 可用=========================

============== 形式 2 =========================
#define H_temp_SET_SCK_LOW   ( pGPIOReg->GPLDAT &= ~(0x1<<11) )

============== 形式 2 =========================

用形式2 ,编译出错. 出错信息:
BUILD: [01:0000000040:ERRORE] D:\WINCE600\PLATFORM\SMDK6410\SRC\BOOTLOADER\EBOOT.WHIMORY\.\main.c(1782) : error C2065: 'pGPIOReg'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41:ERRORE] D:\WINCE600\PLATFORM\SMDK6410\SRC\BOOTLOADER\EBOOT.WHIMORY\.\main.c(1782) : error C2223: left of '->GPODAT' must point to struct/union

如何解决?

网友:
先定义pGPIOReg,映射好虚拟地址。

网友:
#define CLEAR11(x) (x = x & ~(0x1 < <11))

调用的时候 CLEAR11(pGPIOReg->GPLDAT);

网友:
#define H_temp_SET_SCK_LOW  ( pGPIOReg->GPLDAT &= ~(0x1 < <11) )
宏写成这样  就没啥意思了。。

还是楼上的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