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6.1 对应aku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03-06):
Windows mobile6.1 对应aku是什么型号?
之前有问过相关的问题,但是没能确定,这次再问问!
我得到的bsp包是windows mobile6.1,
我开发环境装了vs2005+sp1
是不是还要装
1、WM6.1 professional SDK
2、WM6.1 Standard SDK
3、AKU
a、我要开发的是驱动及应用,AKU是干什么用的?
b、WM6.1对应的是哪个版本AKU?
c、有免费的吗?
d、哪里可以下载呢?
e、会不会跟WINCE5.0/WINCE6.0冲突?
windows
干什么
开发

网友A:
a、我要开发的是驱动及应用,AKU是干什么用的?
AKU是Mobile的编译环境
b、WM6.1对应的是哪个版本AKU?
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好久没有玩Mobile了
c、有免费的吗?
没几家公司是付费使用的
d、哪里可以下载呢?
找找呗,网上肯定有可以下的
e、会不会跟WINCE5.0/WINCE6.0冲突?
不会冲突

网友B:
版本 Windows Mobile 6 AKU 0.1 - Windows Mobile 6 AKU 1.4 到2008年10月末

网友C:
AKU必须要装吗?

网友D:
如果只做应用开发的话,只用SDK就行了

网友E:
我硬件平台现在WINCE6.0没问题了
我是想编译一个WM6.1的跑跑,所以应用不是必须的

网友F(2009-04-22):
AKU(Adaption Kit Update)是用来将windows系统移植到特定硬件平台(如手机厂商自己开发的板)上所用到的工具,应用开发的话一般用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