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M Nand flash如何寻址?

楼主:
CPU为32位ARM芯片

Nand flash芯片为三星K9F1G08X0M (X8),有效存储128M + 4M OOB

地址分配如下面所示:

            IO0      IO1     IO2      IO3     IO4     IO5     IO6     IO7
1st Cycle    A0       A1      A2       A3      A4      A5      A6     A7
2nd Cycle    A8       A9      A10      A11      L       L       L      L
3th Cycle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     A19
4th Cycle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本人目前的写地址方式如下: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0xff;//column address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8) & 0x0f;//column address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16) & 0xff;//row address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24) & 0xff;//row address

出现的问题是:每一块的第0页,读写都正确,但是其他页总有读取数据错误,一般是5个错误字节,值为0x0F。无论是对块的擦出还是页写入,读出后的数据总是这样。

初步怀疑地址赋值有误,望有过128M Nand flash编程经验的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
    *p = 0;
    for(i=0; i<10; i++);
    *p = 0;
    for(i=0; i<10; i++);
    *p = (addr >> 11) & 0xff;
    for(i=0; i<10; i++);
    *p = (addr >> 19) & 0xff;
    for(i=0; i<10; i++);

==========================================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