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无法校准~~

楼主:
大家好,
    遇到新问题。触摸屏无法校准。就是校准之后又开始校准,反复校准。。。。。。
    提示是Maximum Allowed Error 7: Maximum error 60890 exceeds calibration threshold 7
    这段log应该是pubilc里面打出来的。开始觉得可能是踩的点太少了,改了驱动之后还是不行。
    touch的原来的驱动就是每个点踩四次,然后求平均。
    求教,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采样的数值不对!!!

网友:
看看RAW的采样点吧 是不是ADC返回值不对?

网友:
你看不校准触摸屏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说明是校正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样的数值不对!!!

请问一下,当换了一个触摸屏的时候,都需要调整那些?2440的touch控制寄存器需要修改吗?

网友B:
请教一下,在触摸屏的4根线上面XP YP,下拉一个电容有什么用处的吗?还是直接连上也没关系啊?

网友:
问题找到了~~~~四条线和屏上的不对应~~郁闷。硬件BUG,又要投版了~~55555

网友:
呵呵,硬件你也懂啊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在触摸屏的4根线上面XP YP,下拉一个电容有什么用处的吗?还是直接连上也没关系啊?

触摸屏信号为模拟信号,下拉电阻的作为是滤波,滤除空间高频干扰。当触摸屏的四根线距离核心板距离很远时,这个电容的作用更为重要,一半电容容值很小,1nf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