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手机照相机连拍?SHCameraCapture只能拍单张照片

楼主:
请问如何让手机照相机连拍?
我想连续不断地取摄像头的数据做图像运算
SHCameraCapture函数只能调用系统的camera.exe拍单张图片
请教下各位有什么解决方法?
手机是HTC diamond 2 T5353

网友:
LZ,你究竟是只想要连拍,还是录像呢?

这两个的差别很大的噢!

连拍,就只是一张张独立的照片
录像,就要用到视频压缩算法

网友A:
http://hi.eeworld.net/link.php?url=http://blog.eeworld.net%2Fhellogv
这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hi.eeworld.net/link.php?url=http://blog.eeworld.net%2Fhellogv
这里有

http://blog.eeworld.net/hellogv/archive/2009/08/28/4493086.aspx 才是。。。

网友:
我想要连拍,数据只要用来计算,不需要保存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hellogv/archive/2009/08/28/4493086.aspx
和我要做的东西很像,我要把pc上opencv里面的运动检测做到手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log.eeworld.net/hellogv/archive/2009/08/28/4493086.aspx
和我要做的东西很像,我要把pc上opencv里面的运动检测做到手机上

我的例子里,就仅仅是显示摄像头所拍摄的数据,并没有保存。可以在画板里做像素处理和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blog.eeworld.net/hellogv/archive/2009/08/28/4493086.aspx
  和我要做的东西很像,我要把pc上opencv里面的运动检测做到手机上

我的例子里,就仅仅是显示摄像头所拍摄的数据,并没有保存。可以在画板里做像素处理和分析

那个包编译的时候说不认识DSHOW的CTransformFilter,是不是还要装DS的SDK?

网友:
刚准备做这一个东东...
所以留个脚印...
http://blog.eeworld.net/hellogv/archive/2009/08/28/4493086.aspx
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1612131/hellogv

网友:
友好答案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