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 按键中断 一直存在

楼主:
wince 6.0
pxa270
再进行了初始化,和中断的设置后,按键一直有中断。而且是在没有按下按键的情况下。
这样的问题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kpc设置问题?还是中断触发的设置问题,或是中断设置问题?一直没有搞明白,为什么还没有操作按键就一直有中断不断的产生。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估计你没有按下就满足了中断的条件,所以肯定会不停的产生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没有按下就满足了中断的条件,所以肯定会不停的产生中断。

应该说寄存器的初始化没有什么问题,我参照了手册和其他按键的初始化方式。

我检查了,系统中断,物理中断等地方,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但不知道物理中断是如何触发的,即:当有按键按下时如何知道是属于哪个中断。这个我还没有找到

由于开发板上把相应的gpio口占用了,现在的按键是用飞线来弄的,等以后再重新做板。所以我怀疑有可能按键的物理中断所绑定的可能不是按键产生的中断,而是其他硬件设备产生的中断,但不知道物理中断号与具体物理设备是如何绑定的,请指点。

网友:
没有人呢。。。。。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我的GPIO上拉了,结果我初始化中断触发条件是高电平,结果自然不按下也会不停的中断了。

弄到别的中断,这个接错也有可能,总之这种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放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我的GPIO上拉了,结果我初始化中断触发条件是高电平,结果自然不按下也会不停的中断了。

弄到别的中断,这个接错也有可能,总之这种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放心吧。

哥们,这几天你老回答我的问题了,哈哈。
是样的,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想了,所以启动时我一直按着按键,结果还是一样。
帮我看看这个寄存器
icpr
Bits    access    name          Description
4       R         KEYPAD        power I2C:
                                0=keypad controller interrupt has not occurred
                                1=keypad controller interrupt has occurred
为什么Description中会是power I2C:呢,其他各项都是对应的啊。

网友:
270的spec上和bit6搞乱了,是“印刷问题”
可以参考pxa3xx系列的spec,已经改过来了,这块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人了?

网友:
什么按键? 触发式还是电平式?触发式要用边沿中断.

网友B:
你的中断被其他中断信号用了 ,被一直触发!
比如网卡的!  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像楼上说的那样,我也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中断被其他中断信号用了 ,被一直触发!
比如网卡的!? 会出现这种情况!

中断信号怎么会被其他中断用呢,在wince 6.0中每一个物理中断都对应相应的几个gpio口啊。物理中断没有被占用,物理中断与系统中断想对应,也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