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读At88sc0104问题

楼主:
哪位高手调通过M16读AT88SC0104的程序啊,我们公司以前调通过atmel9261读at88sc0104,我只是把底层几个函数给改了,但就是读不出正确的数据,我读的是at880104 0x60寄存器的值,改的底层函数如下:
void  _scl_config_out(void)
{
        sbi(DDRC,0);
}

void  _sda_config_out(void)
{

        sbi(DDRC,1);

}

void  _sda_config_in(void)
{
        cbi(DDRC,1);
}

/* ****************************the most lowest level ope  ***********************************/

void scl_out_high(void)
{
        sbi(PORTC,0);
        _scl_config_out();
}

void scl_out_low(void)
{
        cbi(PORTC,0);
        _scl_config_out();
}

void sda_out_high(void)
{
        sbi(PORTC,1);
        _sda_config_out();

}

void sda_out_low(void)
{
        cbi(PORTC,1);
        _sda_config_out();

}

unsigned int sda_in(void)
{
        unsigned long val;
        _sda_config_in();

        nopp();

        val = PINC;

        //val=AT91F_PIO_GetInput(AT91C_BASE_PIOA);

        //printf("pioa    %x \n\r",val);
        val=val&(1<<1);
        if(val==0)
        {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
而且用示波器看了波形跟atmel9261的一样,只是速率有所不同。

网友:
0。确保你写入的数值和读出的相同,先写,后读。
1.检查两个系统的晶振频率。
2。如果有区别,请调整延时参数。
3.如果没有区别,请仔细检查,你修改的代码。特别是寄存器的取值。核对两个芯片的datasheet。确认寄存器是否完全相同。

网友:


网友:
我现在也正在搞AT88SC0104C芯片,希望能交流下.QQ: 1 5 7 6 1 2 5 8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