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笨笨的问题

楼主:
请问如何在EVC build后执行某个PC上的EXE文件.
比如,我要在build aa.exe后自动调用bb.exe.
我在post-build里设置,总是不成功.

网友:
bb.exe的作用是修改aa.exe文件

网友:
引用楼主 jiess 的回复:
请问如何在EVC build后执行某个PC上的EXE文件.
比如,我要在build aa.exe后自动调用bb.exe.
我在post-build里设置,总是不成功.

嵌入式下不能运行PC上的程序的吧。
就不知道.net跨平台的可以否?

网友:
自动调用的程序,只能是CE系统中的

不管EXE能不能执行,首先在CE上运行的程序不可能访问到PC上的目录和文件的

网友:
问题解决.

网友:
散分~~~~~
来者都有分.

网友:
好多分啊

网友A:
300 分的问题, 就绝对不是笨问题,
就算是笨问题, 我们也会把它夸成是天下少有, 地上无双的好问题.

[img=http://forum.eeworld.net/PointForum/ui/scripts/eeworld/Plugin/003/onion/51.gif

网友:
如果在wince中想执行pc下的exe,可能要用rapi函数通过activesync访问pc吧!不知道可行性是多大!

网友:
哇,这么多分
不懂问题……
楼主可否说下解决方法啊,以后大家再碰到了可以借鉴下~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编译完成aa.exe后,然后运行bb.exe,并没说aa调用bb。可能是想通过bb来修改aa而已,这两个文件都在PC上,问题在有什么脚本可以在编译结束后调用bb程序,楼主来说说我理解对了没?^^

网友:
明白,如楼上所说。
这个是不是可以写个编译的脚本来实现?

网友:
楼主说下怎么解决的啊
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引用楼主 jiess 的回复:
请问如何在EVC build后执行某个PC上的EXE文件.
比如,我要在build aa.exe后自动调用bb.exe.
我在post-build里设置,总是不成功.

你 要实现的就是跨平台调用问题?

类似和PC调用CE上的程序一样?

在选项设置就行啦?应该没这样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 分的问题, 就绝对不是笨问题,
就算是笨问题, 我们也会把它夸成是天下少有, 地上无双的好问题.

N叉

网友:
LZ的处女贴,,再顶

网友:
这个问题不笨~~~~~~~~

网友:
要通过远程连接吧。。。

网友:
呵呵,刚实践了下,可以
在post-build下键入 call test.bat
然后在EVC的当前工程目录下创建一个test.bat文件 ,内容为:rd /s/q %OUTDIR%
然后编译,看看各位还能找到生成的EXE文件不?!
调用其他程序原理和rd命令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刚实践了下,可以
在post-build下键入 call test.bat
然后在EVC的当前工程目录下创建一个test.bat文件 ,内容为:rd /s/q %OUTDIR%
然后编译,看看各位还能找到生成的EXE文件不?!
调用其他程序原理和rd命令一样

这个方法似乎在PB中也经常用。

网友:
还是接分来的

网友:
接分,分享下如何实现的,谢谢。

网友:
就算到了30楼,也有10分啊!

网友:
哥,俺么分廖

网友:
这么多分啊!

网友:
bb.exe是PC上的么?其路径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编译完成aa.exe后,然后运行bb.exe,并没说aa调用bb。可能是想通过bb来修改aa而已,这两个文件都在PC上,问题在有什么脚本可以在编译结束后调用bb程序,楼主来说说我理解对了没?^^

-----------你说的非常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刚实践了下,可以
在post-build下键入 call test.bat
然后在EVC的当前工程目录下创建一个test.bat文件 ,内容为:rd /s/q %OUTDIR%
然后编译,看看各位还能找到生成的EXE文件不?!
调用其他程序原理和rd命令一样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