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开发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
     我使用VIVI把2440test.bin文件烧录进NAND FLASH后,重新启动开发板,2440test正常运行。然后我直接用AXD与JTAG调试我自己的一个程序,程序调试时候奇怪地蜂鸣器响了,但程序结果一样(我之前已经调试过程序,一切正常,可以确保程序没有问题)。我原以为是没有把NAND FLASH清空所引起的问题,于是用VIVI把NAND FLASH清空,重新调试我自己的两个程序,之后就发现程序无故的跑飞,在反汇编调试也看不出原因。一个是在外中断时候跑飞;一个是在   mov   pc,r14  跑飞,但是r14的值明明就是0x30000E80啊。
    更奇怪的是:我再一次使用VIVI把2440test.bin文件烧录进NAND FLASH,然后像以上出现问题一样在2440test正常运行时用AXD与JTAG调试我自己的程序,这时侯蜂鸣器响又了起来,而程序也没有跑飞。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
    问了友善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今天下午我自己终于把问题解决了,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要说明的是所有跑飞都出现在中断处,之所以mov  pc,r14 也跑飞是因为它的下一条指令就是软件中断(我一开始没看出是在进入软件中断是跑飞的)。
    原来问题就是出现在NAND FLASH的格式化!!NAND FLASH 里面一开始已经烧进BOOT,里面有启动代码,那也就包括中断向量表。用JTAG调试,或者用supperVIVI的选项“d”直接下载程序到SDRAM运行时,遇到中断,PC还是会跳到中断向量表。由于NAND FLASH被格式化了,所以PC不能正常跳转。于是我重新用supperVIVI的选项“a”把程序烧进NAND FLASH,这下子用JTAG调试,或者用supperVIVI的选项“d”都不再出现跑飞了。
    但是,现在我又有另外的问题了。为什么我把程序烧进NAND FLASH但它没有运行,起作用的只有它的中断向量表。是不是我的启动代码有问题呢?我在下面附贴出我的启动代码,请大家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
我发现你和我是一个类型。自己问的问题,过一会自己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