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I 多国语言 韩语

楼主:
我在做MUI时,有,中文,英文,韩文,等,但韩文的显示总是方块,而当我只做韩文的系统时,就可以正常显示,请问怎么样在有2个以上东亚字体的MUI系统中,让韩文正常显示呢?谢谢

网友:
MUI 的机制是根据系统使用的语言调用相应的MUI,若你能动态改变系统使用的语言(字库),就可以,这个比较难吧,可能是没办法实现的。但是Smart Phone版本的是可以动态改变系统语言的,也就是一个Image可以支持多种语言,而Pocket PC版的就不行,每个版本就能支持一种语言,也就只能调用一种MUI。普通Winces 要做起来,其本身的机制就不支持动态切换语言呢。

网友:
你要加入韩文的字库

网友:
加了韩语字库就可以显示了。code os-〉wince device-〉international-〉local specifical support
选好就行了。或者在platform-〉setting->locale->选择韩国就可以了
build
但是有个问题。。。。韩语的字库貌似很大。。build以后超过了32M就比较头痛了。。。除非你是128M的sdram
或者自己找个韩语的字库加放在wince的系统文件夹下也可以。

网友:
对于多语言的,建议这样做,
1 在 MUI系统 中加入 2个以上东亚字体
      code os-〉wince device-〉international-〉local specifical support 选好你要的字体

2 在你的platform.reg加入对应的字体的注册表路径,
   比如你打算将中文字体放SD卡的话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Path]
     "FontPath"="\\S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SD\\simsun.ttc,NSimSun"
      "Courier New"="\\SD\\simsun.ttc,NSimSun"
      "Arial"="\\SD\\simsun.ttc,NSimSun"
      "Times New Roman"="\\SD\\simsun.ttc,NSimSun"
      "Symbol"="\\SD\\simsun.ttc,NSimSun"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CHSIME03]
"ShowState"=dword:0

3 将你的release目录的 common.bib文件的@CESYSGEN IF FONTS_SIMSUN
    simsun.ttc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files\simsun.ttc              NK  SHU
改成
   ;simsun.ttc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files\simsun.ttc              NK  SHU

4 编译系统成功后,下载

5最后把你要的字库文件比如simsun.ttc 拷贝到 你修改的对应的注册表的 路径目录就可以,比如刚才是SD目录

这样就解决了 由于东亚字库太大导致 Wince系统容量超过Flash容量,比如32M的问题了

网友:
要去动态改变系统的语言-----0809到其它

网友:
结贴吧!搞晕了。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