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6 eboot 下载NK 启动后挂了

楼主:
平台2440  使用NBOOT+EBOOT  下载NK
   DNW信息如下   :

Enter your selection: d
INFO: Probe: DM9000 is detected.
DM9000: MAC Address: 0:11:22:33:44:55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 Device Name 'SMDK244017493' ***
INFO: Using static IP address 1218113.
INFO: Using subnet mask 2525250.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Packet has the following data:
  boot.bin[NULL]octet[NULL]
TFTP packet could have 1 name/value pairs
Locked Down Link 1
Src IP 192.168.1.173 Port 03D4   Dest IP 192.168.1.175 Port 085C
Default TFTP block size set to: 512 bytes
There were no options detected in the TFTP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BL_IMAGE_TYPE_BIN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abbcac
-----------------------------------------------------
RAM image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12167,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15635, Ack again
rom_offset=0x0.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1614, Ack again
ImageStart = 0x80200000, ImageLength = 0xABBCAC, LaunchAddr = 0x8022A73C

Completed file(s):
-------------------------------------------------------------------------------
[0]: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ABBCAC  Name="" Target=RAM
ROMHDR at Address 80200044h
waitforconnect
Got EDBG_CMD_JUMPIMG
Got EDBG_CMD_CONFIG, flags:0x00000000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3022A73Ch (Virtual Address 0x8022A73Ch)...

C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Sep 30 2007 at 22:37:06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05c0002(pth=83f8d264), Proc-Id=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PC=00000000(???+0x00000000) RA=c0572990(smflash.dll+0x00002990) SP=d00bec54, BVA=0000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05c0002(pth=83f8d264), Proc-Id=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PC=c0035940(k.coredll.dll+0x00015940) RA=8023849c(kernel.dll+0x0000649c) SP=d00be4d0, BVA=ffffffff
PWR: Process Attach
>PWR_Init(D039ECF0)
HW_Init : HW_InitRegisters
HW_Init : CreateEvent
HW_Init : 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INFO: PwrButton: Mapped Irq 0x0 to SysIntr 0x13.
HW_Init : CreateThread
HW_Init : CeSetThreadPriority
HW_Init : Done
>PWR_Open(0xd004df60, 0x0, 0x3)
PCF: HW_Open
>PWR_IOControl(0x321000, 0x0, 0, 0xd004dce8)
>PWR_Open(0xd004df60, 0x0, 0x3)
PCF: HW_Open
PWR_Close(0xd004df60)
PCF: HW_Close
就卡这不动了   对NK信息不是很了解    麻烦大虾们帮忙看看问题出哪了

网友:
卡了下  不好意思

网友:
追踪打印信息看哪里出错了?

网友:
是PowerButton加载的地方   但是我把所有驱动都不加载系统还是起不来   OAL的问题?
   有做过的指教下     可能是我移植OAL时没弄好吧  谁的通了的  可以发个OAL给我   十分感谢

网友: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05c0002(pth=83f8d264), Proc-Id=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这个在之前的版本有吗?

你看到Powerbutton仅仅是release版本的信息。最好用debug信息看一下出错的具体地方。

网友:
谢谢shuiyam的耐心回答   正在编译DEBUG版本的  等会贴上来  回一个帖就好了 发帖的时候卡了下  我还是先不加驱动了

网友:
谢谢shuiyan的耐心回答      回一个帖子里就好了   发帖时卡了下 多点了下   我把驱动都不加了   用DEBUG版本  马上贴上新信息

网友:
DEBUG版本的DNW信息  如下   :(比较长)
RAM image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3452,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5204, Ack again
rom_offset=0x0.
ImageStart = 0x80200000, ImageLength = 0x131EC54, LaunchAddr = 0x8022A96C
Completed file(s):
-------------------------------------------------------------------------------
[0]: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131EC54  Name="" Target=RAM
ROMHDR at Address 80200044h
waitforconnect
Got EDBG_CMD_JUMPIMG
Got EDBG_CMD_CONFIG, flags:0x00000000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3022A96Ch (Virtual Address 0x8022A96Ch)...
C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Sep 30 2007 at 22:35:4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OEMAddressTable = 8022a828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Error Reporting Memory Reserved, dump size = 00020000
Setting up softlog at 0x83fbc000 for 0x800 entries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6.00 for (ARM)
&pTOC = 8200ac1c, pTOC = 8151dc34, pTOC->ulRamFree = 8200f000, MemForPT = 00001000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Configuring: Primary pages: 8103, Secondary pages: 0, Filesystem pages = 4051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2011000, extension: 00004000, length: 01fa7000
NKStartup done, starting up kernel.
Windows CE KernelInit
Reserve VM for kernel XIP DLls, first = c0010000, last = c0920000
g_pprcNK == 0x82008aa0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36000
Initializing Memory Mapped File Support
Scheduling the first thread.
Detecting VFP... VFP Not Found!
LoaderInit: Initialing loader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36000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a2000
PGPOOL: Reserved 768 pages for Loader pool
PGPOOL: Reserved 256 pages for File pool
Message Queue support initialized, g_hMsgQHeap = d0040770
FSDMGR!DllMain: DLL_PROCESS_ATTACH
CertMod.dll not found, using old OEM Trust Model
FileSystem Starting - starting with clean file system
.............................
FSREG: Mounted ROM portion of boot registry
FSVOL: Creating clean virtual volume
FSVOL: Initializing volume heap
FSREG: Mounted RAM portion of boot registry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DevMgrApiSetReady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PowerManagerReady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GweApiSetReady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Start DevMgr"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ILESYS: Starting boot phase 0.
FSDMGR!STOREMGR_StartBootPhase BootPhase=0 (PrevBootPhase=-1)
FSDMGR: File security disabled.
.....................
FSDMGR!STOREMGR_StartBootPhase BootPhase=1 (PrevBootPhase=0)
FSDMGR!AutoLoadFileSystems: CurrentBootPhase=1, LoadFlags=1
FILESYS: Waiting for bootable file system to be mounted.

.........

NDIS:: CE_DeleteBusFriendlyNames() failed deleting [HKLM\Comm\BusFriendlyNames]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NDIS) last 81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AFD\Prefix) returned 2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AFD\BusPrefix) returned 2
AFD:Init Can't load library ppp.dll
*** New TcpStack ***
[NOTIFY] Module loaded
[NOTIFY] Initializing.
DB:OpenDB fail: DB DB_notify_queue not found
[NOTIFY]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Comm\Devices\TCPIP\IPDevice\BusPrefix) returned 2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Comm\Devices\TCPIP\TCPDevice\BusPrefix) returned 2
+TCP_Init(d038d5b4)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tcpip6.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irdastk.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btd.dll'
[NOTIFY] ProcessDatabase::started at local time 03/06/1994 23:34:27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WAM1: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CRD0:
...................................
RdrMain: DLL_PROCESS_ATTACH, hInst:0x83E8BA5C
  +RDR:Redir helper func: Ctxt:0x0, OpCode:1
  +RDR:InitRedir
Rdrofgt:ntaieeiCni:
        ClearTextPasswordAllowed: FALSE
        ServerTimeoutMs: 10000
        FindCacheMaxSize: 8192
        ResourceExpiryInt: 600
        ReceiveBufferSize: 9000
        RegisterFileSystemRoot: TRUE
        ReceiveThreadPriority: 251
        AllowedAuthMethods: 3
        TimeZoneBias: 480
  +RDR:InitNetBIOS
NETBIOS: NB_NET_NOTIFY for callback at address 0xc082e138Browser initialized
  +RDR:FSAPIInit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1 (Name="Network", MountFlags=0x80)  -RDR:FSAPIInit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Comm\Devices\Redir\BusPrefix) returned 2
  -RDR:InitRedir:  initialization successfu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IPNat.dll'
Ws2Instl dllentry() -2081967324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RDR0:
IPDispatchDeviceControl returned Status 103
Ws2Instl:IsStackInstalled - LoadLibrary(irdastk) failed 126
Ws2Instl:IsStackInstalled - LoadLibrary(btd) failed 126
Ws2Instl:IsStackInstalled - LoadLibrary(tcpip6) failed 126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DhcpV6L.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tcpip6.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irdastk.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btd.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IPNat.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DhcpV6L.dll'
-AFD:Init Complete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AFD) last 652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Ws2Serv\BusPrefix) returned 2
udevice.exe $udevice_1002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udevice_1002" at index 9APISCreateAPIHandle: pvData == NULL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9 (Name="$udevice_1002", MountFlags=0x101)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Ws2Serv) last 92 Ticks[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WSS1:
FILESYS: SignalStarted loop = 1
FILESYS: Launching gwes.dll
Filesys: Loaded gwes.dll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Enter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Stall counter loaded from registry(6)
System Default HKL value set to 00000409
Grow Gdi handle table from 0 to 64
LogFontFromRegistry(SYSTEM\GDI\SysFnt), lfHeight = -12***  FAILED TO FIND SPECIFIED DISPLAY DRIVER! ***
*** ATTEMPTING TO LOAD DISPLAY DRIVER DDI.DLL! ***
*** COULD NOT LOAD DISPLAY DRIVER (DDI.DLL)! ***
*** ATTEMPTING TO LOAD DISPLAY DRIVER DDI_NOP.DLL! ***
*** COULD NOT LOAD DISPLAY DRIVER (DDI_NOP.DLL)! ***
*** GWES FAILED TO LOAD A DISPLAY DRIVER!!! PREPARE FOR MAYHEM!!! ***
Unknown: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C:\ymzki\private\winceos\COREOS\gwe\mgdi\base\.\gdi.cpp at line 2635
DEBUG_BREAK @c024fe94 Ignored.
Coredll: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d:\yamafp-1\private\winceos\coreos\core\dll\cscode.c at line 169
DEBUG_BREAK @c0055110 Ignored.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2310002(pth=83e50894), Proc-Id=0040000(pprc=82008aa0)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2008aa0) 'NK.EXE'
PC=c02a19e4(gwes.dll+0x000c19e4) RA=c02a19a0(gwes.dll+0x000c19a0) SP=d059fc64, BVA=00000104
RtlDispatchException: returning failure. Flags=0
NK Kernel: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D:\yamafp-1\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nknormal\..\exdsptch.c at line 333
DEBUG_BREAK @8025235c Ignored.

Unhandled exception c0000005:
Terminating thread 83e50894
Secondary thread in proc 00400002 faulted, Exception code = c0000005, Exception Address = c02a19e4!
Terminating Thread 02310002

网友:
出错了,把错误解决先

网友:
FILESYS已经起来了   后面不知道怎么就挂了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1. 樓主的問題是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05c0002(pth=83f8d264), Proc-Id=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PC=00000000(???+0x00000000) RA=c0572990(smflash.dll+0x00002990) SP=d00bec54, BVA=0000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05c0002(pth=83f8d264), Proc-Id=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PC=c0035940(k.coredll.dll+0x00015940) RA=8023849c(kernel.dll+0x0000649c) SP=d00be4d0, BVA=ffffffff

看起來跟 smflash 有關

2. 7 樓的問題是
*** ATTEMPTING TO LOAD DISPLAY DRIVER DDI.DLL! ***
*** COULD NOT LOAD DISPLAY DRIVER (DDI.DLL)! ***
*** ATTEMPTING TO LOAD DISPLAY DRIVER DDI_NOP.DLL! ***
*** COULD NOT LOAD DISPLAY DRIVER (DDI_NOP.DLL)! ***

看起來是沒有 display driver.

所以, 樓主在 build debug mode 時, 不知為何 display driver 不見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再看这个  :
Packet has the following data:
  boot.bin[NULL]octet[NULL]
TFTP packet could have 1 name/value pairs
Locked Down Link 1
Src IP 192.168.1.173 Port 03D4   Dest IP 192.168.1.175 Port 0D24
Default TFTP block size set to: 512 bytes
There were no options detected in the TFTP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BL_IMAGE_TYPE_BIN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3ea668
-----------------------------------------------------
RAM image
rom_offset=0x0.
ImageStart = 0x80200000, ImageLength = 0x3EA668, LaunchAddr = 0x8022A96C

Completed file(s):
-------------------------------------------------------------------------------
[0]: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3EA668  Name="" Target=RAM
ROMHDR at Address 80200044h
waitforconnect
Got EDBG_CMD_JUMPIMG
Got EDBG_CMD_CONFIG, flags:0x00000000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3022A96Ch (Virtual Address 0x8022A96Ch)...

C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Sep 30 2007 at 22:35:4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OEMAddressTable = 8022a828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Error Reporting Memory Reserved, dump size = 00020000
Setting up softlog at 0x83fbc000 for 0x800 entries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6.00 for (ARM)
&pTOC = 8200ac1c, pTOC = 805e23fc, pTOC->ulRamFree = 8200f000, MemForPT = 00001000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Configuring: Primary pages: 8103, Secondary pages: 0, Filesystem pages = 4051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2011000, extension: 00004000, length: 01fa7000
NKStartup done, starting up kernel.
Windows CE KernelInit
Reserve VM for kernel XIP DLls, first = c0010000, last = c0370000
g_pprcNK == 0x82008aa0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36000
Initializing Memory Mapped File Support
Scheduling the first thread.
Detecting VFP... VFP Not Found!
LoaderInit: Initialing loader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36000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a2000
PGPOOL: Reserved 768 pages for Loader pool
PGPOOL: Reserved 256 pages for File pool
OSAXST0: Platform Name = PLATFORM_TYPE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kd.dll' (0x83FA0744) at address 0xC0010000-0xC0045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KD: Starting kernel debugger software probe (KdStub) - KD API version 2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NK.EXE' (0x82008AA0) at address 0x80200000-0x80236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Message Queue support initialized, g_hMsgQHeap = d0040770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filesys.dll' (0x83FA0E88) at address 0xC0180000-0xC0216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k.fpcrt.dll' (0x83F7C574) at address 0xC0160000-0xC0178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fsdmgr.dll' (0x83F7C6BC) at address 0xC02A0000-0xC02E5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FSDMGR!DllMain: DLL_PROCESS_ATTACH
CertMod.dll not found, using old OEM Trust Model
FileSystem Starting - starting with clean file system
FSDMGR!STOREMGR_Initialize
FSDMGR!InitializeStoreAPI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StoreMgr" at index 2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2 (Name="StoreMgr", MountFlags=0x1)FSDMGR!InitializeROMFileSystem: File System=ROM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romfsd.dll' (0x83F5E930) at address 0xC0220000-0xC0227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ROM" at index 3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3 (Name="ROM", MountFlags=0x71)FSVOL: Opening existing volume
FSVOL: Volume heap already initialized
FSREG: Mounted ROM portion of boot registry
FSVOL: Creating clean virtual volume
FSVOL: Initializing volume heap
FSREG: Mounted RAM portion of boot registry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DevMgrApiSetReady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Start DevMgr"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ILESYS: Starting boot phase 0.
FSDMGR!STOREMGR_StartBootPhase BootPhase=0 (PrevBootPhase=-1)
FSDMGR: File security disabled.
FSDMGR!AutoLoadFileSystems: CurrentBootPhase=0, LoadFlags=1
FSDMGR!AutoLoadFileSystem: CurrentBootPhase=0, RootKey=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 FileSystem_t=ObjectStore
FILESYS: RAM File System FSD_MountDisk registering folder "Object Store"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Object Store" at index 4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4 (Name="", MountFlags=0x46)FILESYS: Starting boot phase 1.
FSDMGR!STOREMGR_StartBootPhase BootPhase=1 (PrevBootPhase=0)
FSDMGR!AutoLoadFileSystems: CurrentBootPhase=1, LoadFlags=1
FILESYS: Waiting for bootable file system to be mounted.
FILESYS: Device started.  Boot file system ready.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SystemHiveInitialSize"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SVOL: Opening existing volume
FSVOL: Volume heap already initialized
FSREG: Mounted ROM portion of system hive
FILESYS: Loading system hive from \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FSREG: Mounting clean system hive
BuildPath: Documents and Settings
FSVOL: Creating new volume (size=28672 bytes)
FSVOL: Initializing volume heap

网友:
FSREG: Taking down boot registry.  Any open keys will be invalid.
FILESYS: Registry in place.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RegistryFlags"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ailure on copy of \Windows\camtest.exe
Failure on copy of \Windows\regedit.exe
FSVOL: Using system database volume "\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vol"
BuildPath: Documents and Settings
FSVOL: Creating new volume (size=28672 bytes)
FSVOL: Initializing volume heap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RequireCertMod"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SDMGR!PNPThread: Using PNPUnloadDelay of 4096
FSDMGR!PNPThread: PNPThread starting!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NoDefaultUser"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SREG: Logging in default user.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DefaultUser"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etCurrentUser: Logging out (nobody), logging in default
BuildPath: Documents and Settings
BuildPath: 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
FSREG: Mounting ROM portion of user hive
FSVOL: Opening existing volume
FSVOL: Volume heap already initialized
Mounting user hive from \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user.hv
FSREG: Mounting clean user hive
FSVOL: Creating new volume (size=28672 bytes)
FSVOL: Initializing volume heap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RegistryFlags"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SDMGR!STOREMGR_StartBootPhase BootPhase=2 (PrevBootPhase=1)
FSDMGR!AutoLoadFileSystems: CurrentBootPhase=2, LoadFlags=1
FSDMGR!AutoLoadFileSystems: CurrentBootPhase=2, LoadFlags=2

Initializing Database
DB:Validation: Name already exists DB_notify_events
DB:CeCreateDatabase failed
Filesystem initialized!
FILESYS: Waiting for kernel to be ready to launch apps
InitMUI: Langs=409 0 0 0 0 0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DevMgrApiSetReady
FILESYS: Launching apps
FILESYS: Launching device.dll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device.dll' (0x83F2A450) at address 0xC0230000-0xC0235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devmgr.dll' (0x83F2A5C8) at address 0xC0240000-0xC0265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k.ceddk.dll' (0x83F2A700) at address 0xC02F0000-0xC02FE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 DLL_PROCESS_ATTACH - Current Process: 0x42, ID: 0x400002 ***
Filesys: Loaded device.dll
FILESYS: Done launching apps
This device has booted 1 times !!!
+InitDeviceFileSystems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device" at index 5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5 (Name="$device", MountFlags=0x1)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bus" at index 6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6 (Name="$bus", MountFlags=0x1)-InitDeviceFileSystems: status is 1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Enter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Could not find stall counter
Ceddk!BeginCalibration: min(171) max(189)
Ceddk!BeginCalibration: Elapsed is 183
Ceddk!BeginCalibration: Delay is 6
DEVICE!DevloadInit
DEVICE!InitDevices: Root Key is Drivers\BuiltIn.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refix) returned 2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BusPrefix) returned 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busenum.dll' (0x83F1C364) at address 0xC0280000-0xC028B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SDBusDriver\BusPrefix) returned 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sdbus.dll' (0x83F1C640) at address 0xC0320000-0xC035A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SDBusDriver: PROCESS_ATTACH
SDBusDriver: +SDC_Init
SDBusDriver: Initialize: Using request list depth of 48 entries
SDBusDriver: BusRequestCompleteDispatch Work Item Starting Up
SDBusDriver: Bus Driver instance created : 0xD0048690 ! -SDC_Init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SDBusDriver) last 61 Ticks

网友:
FSREG: Taking down boot registry.  Any open keys will be invalid.
FILESYS: Registry in place.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RegistryFlags"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ailure on copy of \Windows\camtest.exe
Failure on copy of \Windows\regedit.exe
FSVOL: Using system database volume "\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vol"
BuildPath: Documents and Settings
FSVOL: Creating new volume (size=28672 bytes)
FSVOL: Initializing volume heap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RequireCertMod"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SDMGR!PNPThread: Using PNPUnloadDelay of 4096
FSDMGR!PNPThread: PNPThread starting!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NoDefaultUser"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SREG: Logging in default user.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DefaultUser"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etCurrentUser: Logging out (nobody), logging in default
BuildPath: Documents and Settings
BuildPath: 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
FSREG: Mounting ROM portion of user hive
FSVOL: Opening existing volume
FSVOL: Volume heap already initialized
Mounting user hive from \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user.hv
FSREG: Mounting clean user hive
FSVOL: Creating new volume (size=28672 bytes)
FSVOL: Initializing volume heap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RegistryFlags"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SDMGR!STOREMGR_StartBootPhase BootPhase=2 (PrevBootPhase=1)
FSDMGR!AutoLoadFileSystems: CurrentBootPhase=2, LoadFlags=1
FSDMGR!AutoLoadFileSystems: CurrentBootPhase=2, LoadFlags=2

Initializing Database
DB:Validation: Name already exists DB_notify_events
DB:CeCreateDatabase failed
Filesystem initialized!
FILESYS: Waiting for kernel to be ready to launch apps
InitMUI: Langs=409 0 0 0 0 0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DevMgrApiSetReady
FILESYS: Launching apps
FILESYS: Launching device.dll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device.dll' (0x83F2A450) at address 0xC0230000-0xC0235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devmgr.dll' (0x83F2A5C8) at address 0xC0240000-0xC0265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k.ceddk.dll' (0x83F2A700) at address 0xC02F0000-0xC02FE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 DLL_PROCESS_ATTACH - Current Process: 0x42, ID: 0x400002 ***
Filesys: Loaded device.dll
FILESYS: Done launching apps
This device has booted 1 times !!!
+InitDeviceFileSystems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device" at index 5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5 (Name="$device", MountFlags=0x1)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bus" at index 6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6 (Name="$bus", MountFlags=0x1)-InitDeviceFileSystems: status is 1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Enter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Could not find stall counter
Ceddk!BeginCalibration: min(171) max(189)
Ceddk!BeginCalibration: Elapsed is 183
Ceddk!BeginCalibration: Delay is 6
DEVICE!DevloadInit
DEVICE!InitDevices: Root Key is Drivers\BuiltIn.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refix) returned 2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BusPrefix) returned 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busenum.dll' (0x83F1C364) at address 0xC0280000-0xC028B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SDBusDriver\BusPrefix) returned 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sdbus.dll' (0x83F1C640) at address 0xC0320000-0xC035A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008AA0)
SDBusDriver: PROCESS_ATTACH
SDBusDriver: +SDC_Init
SDBusDriver: Initialize: Using request list depth of 48 entries
SDBusDriver: BusRequestCompleteDispatch Work Item Starting Up
SDBusDriver: Bus Driver instance created : 0xD0048690 ! -SDC_Init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SDBusDriver) last 61 Ticks
完了
  我想知道OS是否正常启动了
找不到DISPLAY   是因为我把驱动都没有加载   加载驱动时有很多错误  所以就不加了  确定这个正常后再一个个驱动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