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基于WINCE的GPS电源开关按键问题

楼主(2010-03-11):
基于WINCE的GPS电源开关按键问题
基于WINCE的GPS电源开关按键,当按键按下系统是否有响应消息,如果有该消息是什么,应用程序上如何取得该消息.
按键
应用程序
如何

网友A:
你说的GPS ,在wince 下应该没有专门的给GPS的接口,所以 应该是一般的 driver 通用的接口,
所以 看按下后有什么消息,
就看驱动的原代码了,在IST(中断响应函数了)里面

网友B:
GPS设备内核都不是我的.

网友C:
这个还是要联系一下开发的人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