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工控的朋友?请教几个概念性的问题。谢谢!!!

楼主:
工控的设备通常有两个监控的显示屏,一个是机柜上面的显示屏(像基于Windows CE的),另一个是办公室的监控显示屏(基于PC的),我想了解的问题是:
1、机柜上面的显示屏的界面是用什么技术实现的,它是怎么控制机柜中的设备的?
2、基于PC的界面是用什么技术做的,它是怎么控制机柜中的设备的?
3、要想搞清楚上面的两个问题要学习C++和C#的那个部分技术?是串口通讯就行了吗?有没有培训的地方、网站或者书籍?
4、MCGS组态软件处在哪个部分?实际起到什么作用呢?
如果您能解答我的疑惑,实在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采用的是WINCE操作系统的话机柜上的显示界面和PC上的显示界面使用的技术基本是相同的,通常采用C++编写的WIN32或者MFC程序。控制机柜的设备就需要PC与机柜的设备进行通信,通信方式包括串口、以太网、无线等。

网友:
1、关键看你“机柜上面的显示屏”对应的控制部分采用是什么操作系统,如果是Windows CE,
那和韦伯说的一样,基本与PC一样,都是Windows对应图形用户界面编程。

机柜上面的显示屏如果带触摸屏,那么它就可以当成一个键盘,从而实现操作者信息的输入,对应的控制部分接受到触摸屏的信息输入,就会执行相应的操作,从而实现操作与控制。

2、PC的界面可以用VS编程,具体语言可以是C++或者嵌入JAVA,至于控制设备,则需要与工控的设备进行通信,从而实现信息的传输到工控的设备,从而工控设备相应对应的指令,实现对应的操作。
通讯一般看数据量和走线长短,目前以FE为主,当然如果数据和性能要求比较的场合,采用RS232的串口也有;另外也有一些设备是USB,但是还是FE为主。

网友:
3、这个问题,建议楼主去当当网或者卓越网 买几本相关的书籍,就OK/.

4、MCGS组态软件,楼主还是百度或者GOOGLE下吧

网友:
弄清系统的硬件架构先.和语言无关

网友:
   主要还是通讯,然后就是时序的恰当安排,因为远距离以及多系统之间交互的话时序很关键。

网友:
牛人都回答了,接分。。。

网友:
要有一定的嵌入式系统的基本知识,了解硬件接口

网友:
1、机柜上的一般为触摸屏,厂家有西门子、eView等,其内部为嵌入式系统,但对于工控应用来说,基本不需要考虑它的内部,只要知道该触摸屏支持什么通讯协议(如MODBUS、PROFIBUS等),通过配套的组态软件进行编辑开发,设置好与PLC系统的变量对应地址,再下载至触摸屏内即可;
2、办公室内PC上运行的是控制系统的监控组态软件,如WinCC、Intouch等,按照厂家的使用手册进行正确设置组态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楼主 usun82 的回复:
工控的设备通常有两个监控的显示屏,一个是机柜上面的显示屏(像基于Windows CE的),另一个是办公室的监控显示屏(基于PC的),我想了解的问题是:
1、机柜上面的显示屏的界面是用什么技术实现的,它是怎么控制机柜中的设备的?
2、基于PC的界面是用什么技术做的,它是怎么控制机柜中的设备的?
3、要想搞清楚上面的两个问题要学习C++和C#的那个部分技术?是串口通讯就行了吗?有没有培训的地方、网站或者书籍?
4、MCGS组态软件处在哪个部分?实际起到什么作用呢?
如果您能解答我的疑惑,实在感激不尽。。。

1.使用的是WINCE等嵌入式控制,只要是现场显示和更改数据设定的!通过485等协议于设备相连!
2,使用组态软件,同样是通过485等现场总线与设备相连~
3,主要是了解现场布线管理,使用的是脚本语言!一般使用哪家的软件就由谁培训!
4,是计算机部分的集中监控,操作一面了然,不用到各个设备处操作!省时省力!
这种应用一般属于dcs控制,集中管理,分散控制,

网友:
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现在对系统的关系认识有更进一步。请前辈针对每个模块提携学习的建议,让初学者找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