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在arm汇编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返回

楼主(2009-09-26):
在arm汇编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返回
我在调试arm的休眠的时候用了点灯的方法,调用子程序
下面是子程序
ALIGN
GREEN
bl GON
bl DELAY
bl GOFF
bl DELAY
bl GON
bl DELAY
bl GOFF
bl DELAY
bl GON
mov pc, lr
但是我调用子程序的时候没有执行 mov pc,lr
这句 也就是程序没有返回到调用的地方,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还有我看到他下面有这句话
IF Interworking :LOR: Thumbing
bx lr
ELSE
mov pc, lr ; return to caller.
ENDIF
如果我把 IF语句去掉程序就死了 是什么原因
ARM
,
return
,
子程序

网友A:
IF Interworking :LOR: Thumbing 这个是预编译开关,意思说如果定义了ARM-THUMB交叉环境或者定义了THUMB指令环境,编译的时候就用bx lr,否则用mov pc ,lr

网友B:
通过AXD查看一下函数调用前的PC是多少,再看下函数返回时的LR是多少

网友C:
呵呵 基础不扎实 其实在后面的那个mov pc,lr 那个lr 已经不知道指到哪里去了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