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 Flash 奇怪的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Flash替换的 验证工作,原来用的AMD 的 AM29F040B -90JF ,由于停产,先想替换为SST 的SST29SF040-55-4I

通过Datasheet对比应该为PIN TO PIN兼容,实际验证的时候发现奇怪的问题:

设备是通过JTAG口经CPLD对Flash进行操作。即CPLD起到的作用为接收JTAG数据信号 透明转换为对Flash操作的信号。

现在的情况为:
D0为0时  地址 0x00000——0x0FFFF 可以正常写入正常  其他地址不能写入
D0为1时  地址 0x10000——0x1FFFF 可以正常写入正常  其他地址不能写入

编程的过程为先进行整片擦除——》字节写;没有用到块擦除

听到两种说法:
1、SST 的这款Flash需要进行块擦除再 编程写入。 ——那为什么有些地址能够写入正确?
2、SST的Flash 的访问顺序与 AMD的相反,一个为自顶向下,一个为自底向上,。——好像Datasheet上没有提到啊?

请各位帮忙,谢谢了,

网友:
1. Sector-Erase 18ms
2.Chip-Erase 70ms

3.关于方向问题,自己可以写个代码测试,究竟是上-〉下,还是相反。
4。SST是个大公司,应该观网有笔记之类的资料可供参考。可以看看。像TI,Microchip,NXP等公司都是这
  样。工作项目主要靠自己,网站论坛只能参考,有时候参考都谈不上。

网友:
如果是必须擦除才能写,而你的部分地方可以写成功的话可能是因为那段位置正好全是FF,可以写成0,但是由0写成F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