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c1212的一些问题?

楼主:
有人做过msc1212这款片子吗?指点指点,他的程序怎样才能烧进去?谢谢

网友:
哎!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郁闷!

网友:
首先应该肯定 可以用烧片机,实现程序的烧录,然后再焊接。

msc1212是带isp开发功能的单片机系统,那么就可以采用UART实现 ISP的程序下载。

当然一般还可以 用仿真器(TI的片子 一般都支持仿真器),楼主可找下FE

另外楼主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www.siaaa.com/Article/dianzizonghe/200909/25748.html

网友:
PSEN = 0,ALE = 1,将PC的串口通过MAX232转换后与UART0连接(P3.0,P3.1),然后在PC端运行TI提供的下载程序即可。
哦,刚刚搜了一下,TI好像不直接提供了。不过这里还有www.turnerdesigns.com/software/sbac018c.zip

网友:
这种问题找芯片代理比谁都清楚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我看看先
实在不行还是只有找工程师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三楼和四楼给的链接貌似都失效了,能再发一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三楼和四楼给的链接貌似都失效了,能再发一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