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如何将串口接收的汉字存入txt文件

楼主(2009-09-03):
求助关于如何将串口接收的汉字存入txt文件
现在已将串口接收汉字转换为unicode,且可以通过messagebox或edit显示汉字,但为什么使用cfile类进行写入txt文件后,通过word打开文件显示的不是汉字,而是汉字unicode码中每个字节所对应的ascii码呢?我写入的类型是wchar呀?请高手帮助!谢谢!
Word
汉字转换
如何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MARK一下!

网友B:
楼上的,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C:
各位,有人知道吗

网友D:
写文件应该用char类型

网友E:
可以用Unicode,但文件的前两个字节必须是:0xff和0x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