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疯了!!PC通过USBlib和89S52通信的问题,大家帮忙哦

楼主: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USB下载线,他提供给PC的驱动是libusb,没提供驱动代码;我从网上下载了libusb的代码;初始化,打开设备都可以的,就是发送接收失败,想了好几天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看下
struct usb_bus
*busses;
int                           device_num = 0;
device_num = 0;       /* 记录设备数量 */
usb_init();            /* 初始化 */
usb_find_busses();   /* 寻找系统上的usb总线 */
usb_find_devices(); /* 寻找usb总线上的usb设备 */
/* 获得系统总线链表的句柄 */
busses = usb_get_busses();
struct usb_bus       *bus;    /* 遍历总线 */
for (bus = busses; bus; bus = bus->next)
{
struct usb_device *dev;        /* 遍历总线上的设备 */
for (dev = bus->devices; dev; dev = dev->next) {           /* 寻找到相关设备, */
if(dev->descriptor.idVendor==VENDOR_ID&& dev->descriptor.idProduct == PRODUCT_ID)
{
/* 这里添加设备的初始化代码 */
device_num++;   /* 找到的设备数 */
}
}
}
return device_num;        /* 返回设备数量 */

中间有USB下载线进行转换

单片机的串口发送代码
#include
#include
#define INBUF_LEN 4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inbuf1[INBUF_LEN];
unsigned char checksum,count3;
bit read_flag= 0 ;
void init_serialcomm( void )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4 ; //Baud:48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 TI=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 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 (TI== 0 ); TI= 0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int k= 0 ;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 (k < strlen);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 (RI)
{
unsigned char ch; RI = 0 ;
ch=SBUF;
if (ch> 127 )
  { count3= 0 ;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ch- 128 ; }
   else { count3++;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 ch;
   if ( (count3==(INBUF_LEN- 1 )) && (!checksum) )
   { read_flag= 1 ; //如果串口接收的数据达到INBUF_LEN个,且校验没错,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
    }

    main()
    {
     init_serialcomm(); //初始化串口
     while ( 1 )
     {
     if (read_flag) //如果取数标志已置位,就将读到的数从串口发出
      { read_flag= 0 ; //取数标志清0
      send_string_com(inbuf1,INBUF_LEN);
      }
      }
      }

网友:
对了,我用的是12M的晶振

网友:
是下载程序么?用现成的下载软件即可,如avr_fighter

网友:
驱动不需要重新编译,有现成的

网友:
avr_fighter 用这个烧写程序,读取89S52都没问题
我现在是想PC与52进行通信,发送接收数据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版块也太冷清了,还是水平低啊;不解决问题,绝对结贴!

网友A:
void init_serialcomm( void )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4 ; //Baud:48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 TI=1;
}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4 ; //Baud:4800 fosc=11.0592MHz

看看你的这一行代码

然后你自己去算一个12M的

网友:
没看懂,下载线是usb接口,是吗?

网友:
是USB接口的下载线啊

网友:
上式中的“计数速率”与所使用的晶体振荡器频率有关,在51芯片中定时器启动后会在每一个机器周期使定时寄存器TH的值增加一,一个机器周期等于十二个振荡周期,所以可以得知51芯片的计数速率为晶体振荡器频率的1/12,一个12M的晶振用在51芯片上,那么51的计数速率就为1M。通常用11.0592M晶体是为了得到标准的无误差的波特率,那么为何呢?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如我们要得到9600的波特率,晶振为11.0592M和12M,定时器1为模式2,SMOD设为1,分别看看那所要求的TH1为何值。代入公式:

            11.0592M

            9600=(2÷32)×((11.0592M/12)/(256-TH1))

            TH1=250 //看看是不是和上面实例中的使用的数值一样?

            12M

            9600=(2÷32)×((12M/12)/(256-TH1))

            TH1≈249.49

    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使用12M晶体的时候计算出来的TH1不为整数,而TH1的值只能取整数,这样它就会有一定的误差存在不能产生精确的9600波特率。当然一定的误差是可以在使用中被接受的,就算使用11.0592M的晶体振荡器也会因晶体本身所存在的误差使波特率产生误差,但晶体本身的误差对波特率的影响是十分之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引用 网友A:
void init_serialcomm( void )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4 ; //Baud:48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 TI=1;
}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4 ; //Baud:4800 fosc=11.0592MHz

看看你的这一行代码

然后你自己去算一个12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