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怎么添加游戏组件?

楼主(2009-05-02):
wince5.0怎么添加游戏组件?
我在系统中加入了Games里的Freecell等游戏,编译,不管用sysgen还是build and sysgen(下面的三个菜单,clean,copy和make都打了勾),完成之后,启动wince都没有看到游戏。为什么?
wince
游戏
WindowCE

网友A:
如果LZ的选择正确,查找一下看看是否有freecell.exe存在?

网友B:
把开发板断电后,重新装入系统看看。

网友C:
断电重启过,哪里查找freecell.exe?

网友D:
没道理呀,选中了就该有的。
在release目录下,viewbin -t nk.bin看看有没有把frecell.exe合到镜像里。

网友E:
release目录里面看到有freecell.exe,viewbin命令没有识别,哪里的view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