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外部串口驱动问题......

楼主:
现在发送32 byte字节的限制,以及发送几次后不产生中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嘿嘿,就是中断处理不及时问题,主要表现在wince5.0/6.0下的重新使能中断耗用了大量时间。
现在我直接在中断接收线程之后使能中断,解决了上述问题
——————————————————————————————————————————————————
不过现在除了那个c#在wince6.0 上启动比wince5.0慢这个不知如何解释以外,还有个棘手的问题。
就是外部串口的两个端口不能同时发送接收
,一旦同时有数据经过就会死机。
自带2440 串口的可以。

虽然两个外部串口同一个DLL,但是在注册表却是对应两个串口加载了两次

那么两个串口相关线程应该是独立的啊?我觉得这个不需要互斥吧。

这个问题我始终搞不懂,请牛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1. LZ 的 external interrupt 是设成 level or edge trig???
2. 还是那句话, 建议 LZ 将 isr16550.dll 弄起来.
3. 要 互斥 是因为要避免同时存取相同资源, driver 若是没有同时存取相同资源, 则是不用 互斥.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A:
一叫牛人指点一二!偶就不敢说偶得愚见了。呵呵 。。
不知道死机 是什么概念 是UI死了,还是正个系统都死了?
可能是中断优先权太高,驱动线程优先级也很高,又再高速的数据情况下。或许就可能上述情况了。
可以先试下下面的
1,先两个串口交替接受和发送试下。
2,两个都在底波特率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叫牛人指点一二!偶就不敢说偶得愚见了。呵呵 。。
不知道死机 是什么概念 是UI死了,还是正个系统都死了?
可能是中断优先权太高,驱动线程优先级也很高,又再高速的数据情况下。或许就可能上述情况了。
可以先试下下面的
1,先两个串口交替接受和发送试下。
2,两个都在底波特率下试试。

我觉得你很牛了,记得也是2008年毕业的吧,想对我这个闲人来说,老是无事可做,你已经项目数量好几个了。
嘿嘿,羡慕啊。

网友:
哦,不是死机,是只能有一个在工作
——————————————————————————
就是外部串口不能同时使用,每个都能打开,但是只能有一个在工作,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个先打开,就是哪个工作,其他的无法接收数据了!

网友B:
很明确告诉你不需要互斥,因为每个串口都是访问自己的寄存器,DWORD CPdd16550::ThreadRun()
中加条打印信息,每加载一个dll都会调用一次ThreadRun,有必要把你的16550注册表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确告诉你不需要互斥,因为每个串口都是访问自己的寄存器,DWORD CPdd16550::ThreadRun()
中加条打印信息,每加载一个dll都会调用一次ThreadRun,有必要把你的16550注册表发出来看看

多谢。这个需要慢慢盘查。
不过现在出了一些更加奇怪的问题。
我们的调试串口也是使用的外部串口,有时候这个外部串口启动就显示汉字,有时候就正常显示bootloader菜单。这种现象明显是波特率自己变了。

不知道咋回事,会这么不稳定,都找不到原因。

这种可能性有:
一、程序有时候初始化不成功,造成波特率不对。
二、晶振质量存在问题,

嘿嘿,问题越来越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逐个解决。大家也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咋整的,都没有人回我帖子了。嘿嘿。
————————————————————————————————
对了c#运行的快慢和使用的内存有很大关系吧。如果内存的clk高,比如换成DDR的应该会快很多吧。
嘿嘿。
正在考虑到底是普遍的6410还是别的,要找个合适的不容易。

网友:
这个世界真是无奇不有,
现在发现这个波特率产生异变居然是c#的原因?!

我用MFC测试串口发送大量数据没有问题,只要一运行c#程序,
即使这个c#程序没有和串口相关,这个串口波特率就会被意外修改,然后串口过来的数据就是乱码。真是神奇了。嘿嘿。这个BUG问题可大了,c#的运行导致被寄存器被意外修改,怎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