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驱动困惑!!

楼主:
我根据周立功开发板带的led驱动例程,根据自己对驱动的理解,修改如下,可是驱动却不能实现。
我在这里没有使用内核自带的函数write_gpio_bit(leds_table[arg],cmd),而是直接包含进了周立功开发板提供的S3C2410.h的头文件,然后自己编写驱动,直接对芯片的寄存器进行操作,但是却实现不了功能。如果直接用内核自带的函数write_gpio_bit(),就可以实现。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对驱动的理解有误,还是什么原因呢?很纠结啊!

以下是我改动的驱动(功能就是驱动GPE11口,使之控制发光二极管),对硬件进行操作的函数:(#include
static int magic_leds_ioctl(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 filp,unsigned int cmd,unsigned long arg)
{
        if(arg > 4) return -EINVAL;
        switch(cmd)
        {
                case led_on:
                        {
                         rGPEDAT = rGPEDAT | (0x01<<11);
                         break;
                        }
                case led_off:
                        {
                         rGPEDAT = rGPEDAT & ~(0x01<<11);
                         break;
                        }
                        //write_gpio_bit(leds_table[arg],cmd);  //没使用自带函数,直接对寄存器进行了操作!
                default:
                        return -EINVAL;
        }
        return 0;
}

请问各位驱动高手,我这样写是不是有原则上的问题,还是原理上是对的只是其他方面有问题呢??

网友:
你在rGPEDAT = rGPEDAT | (0x01<<11);。。。。
break;加个打印消息,看看GPEDAT的值是不是将GPE11置高了?我怀疑这个地方没有将它置位.或者到底进入SWITCH没有?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看情况怎么样,以前编裸机程序就这样用,可以实现的!!

网友:
1.rGPEDAT = rGPEDAT | (0x01<<11);
在这个之后加一个打印信息,看一下第11位是否是1,同时也能确定到底有不有执行这里。
2.是不是你改变值之后加的延时太少了。所以看不出效果。

网友A:
大哥,你搞的是带linux系统的驱动吧。。他带MMU,你需要映射的呀~~·你最后参考一下write_gpio_bit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rGPEDAT = rGPEDAT | (0x01<<11); 这个只能用在关闭了MMU,直接对其物理地址进行操作的。。。

网友B:
如果没有关闭MMU,就考虑映射的关系了。 系统有virtual 到 physical 的函数。

网友:
你真是哥,一语中的,精辟!俺真没关闭MMU,而且之前也不知道要关闭MMU,只是根据自己对驱动的理解就轰轰烈烈的开始编程了,映射、物理地址都没考虑!!谢谢啦,我再试试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搞的是带linux系统的驱动吧。。他带MMU,你需要映射的呀~~·你最后参考一下write_gpio_bit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rGPEDAT = rGPEDAT | (0x01<<11); 这个只能用在关闭了MMU,直接对其物理地址进行操作的。。。

网友:
驱动刚开始学,很多东西不了解,得慢慢向各位高手学习!!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关闭MMU,就考虑映射的关系了。 系统有virtual 到 physical 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