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也在做wince下的读取本机号码的功能,但是还不知道怎么实现,可以指点下吗?

楼主:
你好,我也在做wince下的读取本机号码的功能,但是还不知道怎么实现,可以指点下吗?
我看到你的帖子已经实现了读取源代码的功能,可以提供你的源代码实现示例给我学习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有没对应的AT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对应的AT命令?

没有,这个应该是SIM卡的功能,可以研究一下SIM卡相关的文档。
好像是有设置号码的AT命令,但是没有读的,比较奇怪!

网友:
我知道用AT+CNUM可以实现,但是还不太清楚具体怎么实现的过程,所以想请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
AT+CNUM是向SIM卡查询本机号码的。

但是你必须先把这个号码写到SIM卡里面。因为无论移动或者联通的SIM卡,卖给用户的时候都没有把本机号码写到SIM卡内
一旦你把本机号码写到了SIM卡内,无论你把这张SIM卡插到那台手机,用AT+CNUM都可以查出本机号码的。
一般是用手机上的“设置本机号码”将自己的号码“写入”SIM卡。

网友:
谢谢shuiyan的支持
我有通过手机把本机号码写到SIM卡上,但是还不太清楚在我们设备上怎么读取SIM卡上的本机号码
可以给我讲下处理过程吗?谢谢了

网友:
楼主可以把Hasen328的帖子连接发一下吗 谢谢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t/20050601/11/4050829.html
^_^,可以的
这个就是

网友:
我看到了获取本机号码的步骤:
用AT命令读取本机号码的步骤
在使用AT+CNUM命令读取SIM卡的本机号码时,会发现有的SIM卡的本机号码能读出,而有的SIM卡的本机号码不能读出,不能读出的原因是SIM卡的本机号码未写入电话本存贮区,导致无法读取本机号码。
使用AT命令将本机号码存入电话本区的步骤如下:
1. 先确认SIM卡的本机号码;
2. 使用AT+CPBS=“ON”命令将电话存贮位置选择为本机号码列表;
3. 使用AT+CPBW=1,“本机号码”,回车后成功则返回OK;
4. 最后使用AT+CNUM命令就能读取本机号码了。

网友:
不过,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必须先知道本机号码,并且将其写入SIM卡,然后才可以读出(获取)。

如果开始就不知道,那就难办了。

网友:
嗯,是的,我这个做的就是在知道本机号码的前提下获取本机号码的

网友:
我们客户的需求却是:不知道的前提下获取本机号码。
经过多方调研,目前给出的最佳方案是:请拨打当地10086查询 ^_^

奇怪,怎么服务商都没提供这样的服务呢?比如向固定号码发个短信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