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wince 5.0,SD卡中运行大型应用程序卡死

楼主:
    系统如上:PXA270+WINCE5.0,系统目前存在如下问题:
1.播放存储在SD卡中的MP3歌曲,会隔一段时间(大概7s)左右就会出现不明显的卡顿
2.如果传输数据,如拷贝到SD卡或者从SD卡拷出来,都回影响系统速度,如果同时在播放MP3歌曲,则播放有明显的断断续续.
3.如果在SD卡中运行GPS地图程序,则终端响应非常慢,近乎卡死
    其他设备如CF卡,U盘都没有类似的情况.
    而SD卡驱动的传输部分好象是MS提供的吧,是不是bug啊,不过我打了所有的补丁好象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高手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是速度慢了吧,

网友:
SD卡的补丁是在系统的补丁中实现的

LZ你的CE5.0的补丁是否是最新的呢?

网友:
对啊,wince的补丁我都更新到09年06月份了,2月份的补丁有修正SD卡bug的,但我打了补丁也没效果,估计不是针对我这个问题的

网友:
wince500的 pxa270 BSP mainstoneii 的 SD卡传输部分有些问题,好像从fifo中取数据是按照byte来取的,会导致效率低下
参照wince600 mainstoneiii的SD卡驱动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测试过SD卡的读写速度吗?有用DMA传输吗?

网友:
没有测试

网友:
我没有使用DMA传输,也许就是这块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导航软件跑起来声音也断断续续的。

网友:
单独测试SD的传输速度。别用应用软件在里面掺和。

确认用的SD模式而不是SPI模式。
确认开了DMA。
至于5楼的没碰到过,你也可以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