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关于16C2550的驱动

楼主:
RT,现准备学习16C2550的驱动,网上资料太少,故在此,求点资料。
先谢谢。

网友:
16C2550??好像有16C550的例子

网友:
16C550?如何从它修改到16C2550上?
其次,你说的是PB自带的驱动吗?

网友A:
我有4.2的16c2550,
有没有兴趣改成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4.2的16c2550,
有没有兴趣改成5.0的?

要改的话,改动也非常小吧!!呵呵。。。。

网友:
先定位是什么驱动模型,如果是流驱动就简单了。只需要有相应的数据手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