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负脉冲

楼主:
R-S触发器的负脉冲触发是什么意思?

网友:
新手不知道怎么用?请见谅

网友:
低电平触发或者下降沿触发

网友:
那是不是说,用低电平或者下降沿作为逻辑1,高的时候为0呢

网友A:
书上说的低电平或负脉冲有效是什么意思?这时的低电平代表什么?

网友:
俺认为是逻辑1到逻辑0的跳变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书上说的低电平或负脉冲有效是什么意思?这时的低电平代表什么?

低电平代表0   负脉冲代表从1到0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