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 想学ARM 请问ARM几 那个型号的比较适合初学者?

楼主:
如题:小弟 想学ARM 请问ARM几 那个型号的比较适合初学者?

网友:
不知道,我现在才刚刚接触STM32

呵呵

网友A:
资料齐全的,价格便宜的就好了~~~~~ARM几都没什么关系。个人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齐全的,价格便宜的就好了~~~~~ARM几都没什么关系。个人觉得

    呵呵,你能给推荐几种吗?

网友:
各位高人,摆脱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点答案啊,小弟求知识心切

网友:
随便啊,看你用ARM干什么,如果不跑操作系统,ARM7就可以了

网友:
同求解,看教程不知道所云~~~~

网友:
我以前就是做嵌入式ARM开发的。一般来讲,在普通的嵌入式系统中,ARM7就足够了。ARM7内核是0.9MIPS/MHz的三级流水线和冯·诺伊曼结构,ARM7没有MMU,ARM720T是MMU的 ,ARM9主要包括ARM9TDMI和ARM9E-S等系列ARM9是有MMU的,ARM940T只有Memory protection unit.不是一个完整的MMU。
现在一些比较高级的手机或者MP3,MP4上用的是ARM9或者ARM11,RM9的时钟频率比ARM7更高,采用哈佛结构区分了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 ARM7处理器采用3级流水线,而ARM9采用5级流水线, 5级流水线能够将每一个指令处理分配到5个时钟周期内,在每一个时钟周期内同时有5个指令在执行。在同样的加工工艺下,ARM9TDMI处理器的时钟频率是ARM7TDMI的1.8~2.2倍。指令周期的改进。
个人认为,初学的话当然从简单的学起,循序渐进,基础好了,自然能触类旁通。
祝大家学习愉快!

网友:
不好意思,ARM11其实是ARM10E

网友:
首先,要明确要不要带操作系统,如果不带就选ARM7,比如NXP的LPC21xx系列,广州周立功有学习板卖,他们的学习板在学校推的比较好,他们的口号是把ARM做成单片机,由此可见一般。
要操作系统就选ARM9的,现在三星的2410、2440用的人比较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要操作系统,可以选三星的2440,n年前的cpu了,太成熟了,什么系统能跑。至于具体板子么,随便找一个或者你自己焊,反正学习用。不过最好要有一个项目,这样才知道学什么,才会遇到具体的问题,等项目做完了,你会的也就不少了。

网友:
看你搞不搞大型的嵌入式操作系统,winc或者linux咯。假如需要,就arm9,假如不需要,crotexm3或者arm7都可以。

网友:
谢谢各位,呵呵 ,今天我就买了三星的44B0 ,原来打算买周立功的ARM7.
希望能和各位,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arm9吧,先花5、6百买个开发板,调几个程序就会了。

网友:
arm7 不错,

竟然有人说 周立功的板子好,

周立功的技术服务还算可以,但是板子价格高,不适合个人购买,

再说,周立功主推 NXP的 东西,

个人觉得stm32 比 nxp的要好很多, 中文资料,芯片价格,功能,都是强

网友:
ARM9+嵌入式Linux或者WinCE其实是主流的

网友:
话说带操作系统和不带有什么不同么?我也不知道该选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