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修改.cpl文件属性

楼主:
包括去掉文件保护,只读,隐藏等。(用代码的哦)

网友:
.CPL文件不是在控制面板相关吗,你是指用应用程序去修改?还是别的

网友:
LZ你要先试试手工是否可以修改?
如果不行, 代码肯定也是不行的。

网友A:
用程序修改。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可以试试API函数:SetFileAttributes()。

前提如2L所说才可能会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程序修改。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这个方法我试了啊!,但是好像没有SetFileAttributes这个属性

网友:
SetFileAttributes()不是属性,只API函数

SetFileAttributesSee Also
CeSetFileAttributes (RAPI) | CreateDirectory | GetFileAttributes | GetFileAttributesEx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1.0 and later.
Header: Winbase.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This function sets the attributes of a file. A RAPI version of this function exists, called CeSetFileAttributes (RAPI).

BOOL SetFileAttributes(
  LPCTSTR lpFileName,
  DWORD dwFileAttributes
);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1.0 and later.
Header: Winbase.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网友:
这个是个POS机项目,程序需要移植到POS终端机上,很多的方法用不了,我估计你的这个也是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