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下载映像时出现问题

楼主:
各位:
    2440的板子,网口芯片是DM9000AEP.板子直接和PC网口相相连。

   下载映像时总是丢包.串口输出信息如下: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1558,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1559,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1560,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1561, Ack again
    ...

    差不多每次都是在block number = 1558以后,PC端就没有及时收到应答。

    在网上也找了很久,出现这个问题的人还蛮多的,但最后都没有给出原因。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block   number   =   1558坏块了

网友:
block   number指的是网络发送的数据包吗?
是否网络不稳定?或者是接收的BUFFER不对?
没用过以太网下载,只是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高手来分析下,本人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换网线、换板子、换PC试试看。

以前用网络下载时也发现类似的问题,下载到一半后就不动了,后来发现基本上都是硬件的差异导致的。
有些板子就是挑网线的。

网友:
建议换个网线试试!

网友A:
通常是网路品质不佳造成的,
1. 将 pc 与 target 放在同一个 hub 下.

2. 直接用 cross-talk 的 CAT5E cable 将 pc 与 target 连接起来.

3. 把 hardware 工程师找来, 叫他再 check 一次线路图, layout guide, 有没有换 transformer.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网路品质不佳造成的,
1. 将 pc 与 target 放在同一个 hub 下.

2. 直接用 cross-talk 的 CAT5E cable 将 pc 与 target 连接起来.

3. 把 hardware 工程师找来, 叫他再 check 一次线路图, layout guide, 有没有换 transformer.

Paul, Chao @ Techware

你终于出现了,高手神出鬼没啊。呵呵。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现在PC和Target是直接用网线连接的。

    用抓包工具发现:
       1、PC发出 “block number=1558”的数据包后,没有收到应答包(实际目标板已经发出了应答)。
       2、过了超时时间(0.5S),PC只有重发“block number=1558”的数据包。
       3、过了大概0.016S,PC收到“block number= 1558”的应答包。
       4、开始发“block number= 1559”的数据包。
       5、过了大概0.016S,PC还是收到“block number= 1558”的应答包。
          本来应该收到“block number= 1559”的应答包。
          这样PC等0.5S后,再重发。导致下载时从block number=1558后,就每发一个包都超时。

    我的分析:
      PC发出2次“block number=1558”的数据包,也收到2个“block number=1558”的应答包,
      但是收到的应答,有很大的延迟。导致每发一个数据包,都不能及时应答而导致超时。

      如果PC等待应答包的超时时间可以改的话,改长一点应该可以判断是不是延迟的问题。
      可是PB上不知道怎么改,有知道的话,麻烦告诉一下。

    还是希望大家继续帮我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B:
hao507,最近做什么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o507,最近做什么呢啊?

最近主要在eboot中添加网络下载的功能,目前遇到跟楼主差不多的问题,还在研究···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没有啊,找不到问题。
如果解决了,我会给出来的,你要是知道问题,也请告诉我呀。

网友:
顶下,为赚10分而来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下载的时候经常下载到一半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