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程中使用WSAStartup和WSAClearup

楼主(2009-11-03):
多线程中使用WSAStartup和WSAClearup
我该在那里调用WSAStartup和WSAClearup呢,是每个线程在进入时调用一次WSAStartup、退出时调用一次WSAClearup呢,还是在主函数中调用一次WSAStartup和WSAClearup呢?
我现在有两个类,两个类都使用了网络,都开了一个线程,我现在的做法是在每个类都调用WSAStartup,线程退出时调用WSAClearup,但是现象是两个类的线程都工作良好时把一个线程结束,另一个类的线程的recv就异常返回了,
这个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呢,把WSAStartup和WSAClearup在类中拿出来?单独在主线程中调用一次?
工作
多线程
网络

网友A:
一个进程中,只调用一次就OK啦,由它创建的线程不用再调用

网友B:
那就是说我写的所有类中不要带有WSAStartup和WSACleanup了,而是在使用这些类的之前调用一次WSAStartup以及主程序退出时调用WSACleanup?
这样是不是觉得程序支离破碎了啊?

网友C:
简单的单件模式
class Environment
{
public:
static Environment * getEnvironment()
{
if(m_pEnvironment == NULL)
{
m_pEnvironment = new Environment();
}
return m_pEnvironment;
}
~Environment()
{
WSACleanup;
}
private:
Environment()
{
m_pEnvironment = this;
WSAStartup;
}
private:
static Environment * m_pEnvironment;
};

网友D:
WSAStartup只是加载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