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指令是基于什么开发出来的

楼主:
就是我想通过3G的网络发送自己的控制命令,但貌似AT指令不能满足,哪位高手解答一下啊!

网友:
电脑通过串口、蓝牙、红外等方式连接到GSM设备(GSM猫或者手机),通过AT指令方式收发短信。短信的内容可以是应用程序的控制命令,也就是说,AT指令和短信只是你自己的控制指令的载体而已。

网友:
利用移动网络就只有发送短信这一种传输指令的形式吗?发送短信的形式会不会影响控制啊,就是说太慢了或者不能及时反馈,有没有新的基于3G网络的控制方法?

网友:
看来这里搞3G的还是比较少啊,呵呵,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得到不到热烈的响应,顶顶,我不会,呵呵!

网友:
确实是比较少啊,谢谢了啊

网友:
做这块确实不多不专业 呵呵

网友:
AT指令也是一组协议

通过一般的程序设计语言,对数据进行解析,并完成相应的操作而成

网友:
那就是说可以在AT指令协议的基础上加入自己需要的控制指令是这样的吧

网友:
AT 即Attention,AT指令集是从终端设备(Terminal Equipment,TE)或数据终端设备(Data Terminal Equipment,DTE)向终端适配器(Terminal Adapter, TA)或数据电路终端设备(Data Circuit Terminal Equipment,DCE)发送的。通过TA,TE发送AT指令来控制移动台(Mobile Station,MS)的功能,与GSM 网络业务进行交互。用户可以通过AT指令进行呼叫、短信、电话本、数据业务、传真等方面的控制。90年代初,AT指令仅被用于Modem操作。没有控制移动电话文本消息的先例,只开发了一种叫SMS BlockMode的协议,通过终端设备(TE)或电脑来完全控制SMS。几年后,主要的移动电话生产厂商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和HP共同为GSM 研制了一整套AT指令,其中就包括对SMS的控制。AT指令在此基础上演化并被加入GSM 07.05标准以及现在的GSM07.07标准,完全标准化和比较健全的标准。如:对SMS的控制共有3种实现途径:最初的Block Mode;基于AT指令的Text Mode;基于AT指令的PDU Mode。到现在PDU Mode已经取代BlockMode,后者逐渐淡出。GSM 模块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协议是一些AT指令集,AT指令是以AT作首, 字符结束的字符串,AT指令的响应数据包在 中。每个指令执行成功与否都有相应的返回。其他的一些非预期的信息(如有人拨号进来、线路无信号等),模块将有对应的一些信息提示,接收端可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
AT只能作用在你的CPU和3G模块之间,即便是传真协议,AT指令到了AWG也已经终结了,3G网络没有协议能透传你的AT指令,请想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