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模拟器分析CE的实时性能么?

楼主(2010-03-21):
能用模拟器分析CE的实时性能么?
编写了一些有实时性要求的程序,比如说,该程序能在I/O口输出一些波形,这就要求它的定时精度高,否则波形就走样了。
现在我需要在实际的CE上跑一下,看看该程序能否达到设计要求。那么,我可以在真正的CE上跑,同时用示波器等设备监视波形,我也可以在CE6自带的模拟器上跑,用纯软件的方法检验程序。
第一个方法似乎是最权威的,但是它需要有专门的硬件平台,而且只能针对特定的硬件平台。
第二个方法可以任意设置硬件平台,但是能有多准呢?我想这个问题涉及到CE6的模拟器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砖头已抛,期待美玉!
程序

网友A:
既然你已经有这个想法与思路,那就去尝试呗,在这儿抛砖头干嘛?期待天上掉美玉?天上只会掉砖头,^_^…

网友B:
最好用示波器测量,模拟毕竟是模拟的。

网友C:
模拟是不可能准确的

网友D:
楼主的需求最好还是在硬件平台上测试,模拟器在这一方面是不太靠谱的。
另外,通过IO的方式产生特定波形有点悬。一般用PWM或者一些专用的芯片产生频率和波形可调的信号。

网友E:
模拟器有一些工具可以感性的说明,比如,Remote Kernel Tracker,但是最好还要硬件最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