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的键盘在哪

楼主:
单个的键(不是开关) 和 矩阵键盘

网友:
单个键我知道了  是button   矩阵的呢    (google不行  换baidu 才弄出来  )

网友:
矩阵...

最笨的办法就是:很多个单键盘

网友:
恩 自己添加多个Button 还没见过矩阵键盘呢在里面

网友A:
有呀,你输入这个名字KEYPAD,有三种矩阵键盘可供选择的

网友:
我用的是7.4版本,输入key就可以看到了,好多个都是矩阵键盘,其他版本的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
我的是7.5   输入key后出来很多东西   就3个矩阵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呀,你输入这个名字KEYPAD,有三种矩阵键盘可供选择的

这种比较明朗了,就是单单矩阵键盘,够用了,反正键值由自己定义的

网友:
自己搭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呀,你输入这个名字KEYPAD,有三种矩阵键盘可供选择的

keybord如何与8255链接?